[外设] 自己做个铝合金7口USB2.0 MTT HUB

楼主(2025-07-19):
一直想自制个HUB,但是没有合适的外壳
嘉立创铝合金外壳可以白嫖了,于是自己DIY一个
由于用的USB设备比较多:虚拟示波器,USB CAN,JLINK,数控电源……
4口的肯定不够了
这些USB设备基本都是USB FS,因此USB3.0的HUB没必要
STT的HUB又影响性能,因此选了个MTT的HUB
CH343P,外围少,体积小,价格便宜,工业级

如图
1个USB C用于上行,防反灌和过流
1个USB C用于辅助供电,带USB单片机,可以控制端口供电
7个USB A用于下行,防过流

装进外壳的样子

侧面

通过辅助供电的USB单片机,控制7个端口的供电,可以用于扩展其他用途

网友A:
这一看就感觉高大上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看就感觉高大上啦。

一般人想像不出来的。

网友:
口多,得单另加一个供电接口吧。

网友B:
多多上一款7口的才10元不到,也方便。

网友:
一般有4口够用了,还是要有3.0的更好。

网友:
做得真不错,技术达人

网友:
不错,高大上。嘉立创是真正为人民服务啊

网友C:
加个开关上去啊。我都是不拔插座的,直接按开关就关了。硬件复位也是按下开关。

网友D:
嘉立创做的pcb?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嘉立创做的pcb?

是的,该省则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开关上去啊。我都是不拔插座的,直接按开关就关了。硬件复位也是按下开关。
...

用上位机控制开关,用于自动化操作
比如PCAN依靠上电顺序识别,一个软件操作多个PCAN的时候,就要依次上电

网友:
看着效果不错,比成品好多了。

网友:
看着不错,还带单独控制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多上一款7口的才10元不到,也方便。

用来作为小电流USB供电还行,传输数据估计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