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连拆带修:一块金士顿SSDNOW V Series 128G

楼主(2025-07-19):
硬盘是几年前从废品站花费10元捡回来的,因为这大厚铝壳壳看着像真货
然后就一直给二奶机当工具盘用,毕竟只有SATA2.0的速度,干别的也不大行。

直到有一天出毛病了(毕竟50000多小时了),又是掉盘又是不认盘的,就给淘汰了,换了一块寨盘凑合用。

今天无事,拆了修一下。

铝壳壳:看着挺瓷实,9mm的厚盘,内六角螺丝,应该是正品吧。

里面:俩壳都打着托西巴,全尺寸板子上满满当当,看着真舒坦

华邦128M缓存,应该是DDR2的吧。托西巴定制的JMF618主控。TC58NCPB18GBF

16颗6D2E正片 TH58NVG6D2ETA20,MLC我喜欢

JM20329转接卡不知道哪个版本,反正能用就行。发热挺大,给它加了块纯铜散热片。

开始修理

插上直接认主控

名称和序列号改一下

这里需要打开设置文件把序列号最小长度改成12

PASS

看看状态:除了数值全部清零,好像没啥不一样。

最后跑个分,这主控是真的拉胯,不过顺序读写还能看。

完结撒花,感谢观看!

网友A:
干满电路板的看着舒服,多数板子上就一颗存储芯片,看着闹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满电路板的看着舒服,多数板子上就一颗存储芯片,看着闹心。

这种应该是以前的MLC老货,后来的的单颗粒基本上都是TLC或者QLC这种短命鬼...

二○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网友C:
也算得上是古董了。

网友D:
好像这个主控容易把第一个闪存写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满电路板的看着舒服,多数板子上就一颗存储芯片,看着闹心。

我也喜欢贴的满满的大板,养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应该是以前的MLC老货,后来的的单颗粒基本上都是TLC或者QLC这种短命鬼...

嗯很老的盘了,TSOP封装单颗8G,当年应该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算得上是古董了。

是啊,这种就让它安心养老吧,用上的机会应该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这个主控容易把第一个闪存写死

不用了,这种贴满板的盘一般也都没多大,全部收藏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这种就让它安心养老吧,用上的机会应该不多了。

卖了就是钱。

楼主:
听说最近SSD涨价了,看看合适的话打包出掉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最近SSD涨价了,看看合适的话打包出掉也行

好像是涨了。

网友E:
东芝的TC58NC9K16GSB主控有相应的量产工具吗?

网友:
用上的机会不多了

网友F:
为啥要改成20呢,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要改成20呢,请教一下,谢谢

因为原盘SN只有12位,软件会自作主张在序列号前面添加8个0,如果改成12,就没这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东芝的TC58NC9K16GSB主控有相应的量产工具吗?

HK4R还是搬板吧,开不了的,海鲜市场大把坏盘都是当颗粒出。

网友:
估计是JMF661之类主控

网友G:
jmf的老主控了,如果搬板2246en也许还能更好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G:
jmf的老主控了,如果搬板2246en也许还能更好点儿

不干啊,16颗TSOP,板子不好找不说,搬完整个人都废了
就让它原样退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