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2的8838盒子插上245主控板多出一个缝?

楼主(2025-07-19):
蓝色的双针插座是焊在右上角?做什么的?
下面五孔插头与谁焊接?
左下角红黑线,红线连接红橡胶头,黑线连接黄香蕉头吧?

网友:
刚买了个小苹果的,,,不知怎样

网友A:
你这主控做工不错,,,但电源得用这个大功率电源,盒子难找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主控做工不错,,,但电源得用这个大功率电源,盒子难找到合适的。

你的电源肯定最合适了。

我准备用中间显示器电源,20v 6a。左边的用在了T12。右边的是笔记本的,不能随便用在别处,万一烧了笔记本就没法充电了。

网友:
这个做工牛

网友:
右边那个240W的好用,这个电源有短路保护,随便操

网友:
8838盒子统指铝合金盒子,是外尺寸88*38,你这塑料盒子可能尺寸不对。

网友:
盒子尺寸不对,买个88*38的盒子就行了。铝制的或者塑料的。

网友:
8838是指宽88高38的铝盒 你这是pvc的 尺寸不对正常   蓝色的那个应该是dc电源输入

网友:
换个88*38铝合金盒子

楼主:
245与T12合照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5与T12合照

哪个好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好用些?

平常使用T12挺好的,皮实耐用,比以前用的外热式的好。想用245焊电动工具电池包。更换电动车电池恐怕得弄个点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好用些?

放在外边好看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