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P0401-2型充电机拆解及电路维修

楼主(2025-07-19):
从海鲜市场基本上算是以卖垃圾的价格收了一个TBP0401-2型充电机。买的时候卖家就说不包好坏,想想基本算是垃圾的价格,就这一个铝壳也挺合适的,更何况没准能拆点儿肉出来,也有利用价值。
几天后到手,果然不包好坏就是不能用的,通电什么反应没有。既然如此,那就拆开来看看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修理的价值。

正面,铸铝的外壳,看起来十分结实,比之前那个营连排要更精致。

侧面,有交流输入和充电输出两个接口,都是航空插座,带有橡胶防水盖

这一面没有什么,这种结构的外形一个是防滑,一个是有利于增大散热面积

背面,有个奇怪的大螺丝,它的作用一会再说。

4个脚采用十字螺钉进行固定,非常容易拆卸。

相比之前那个充电器,这个充电器的防水等级无疑更高一些,以表面这个塑料面板来说,专门做了一个压框用螺丝进行固定,确保面板不会脱落。也增强了防水能力和气密性。

下面开始拆解,拧松背面4颗螺丝,就可以稍微费力的撬开了

内部各个组件通过排线连接,先拔除面板排线,拆下面板

这个充电器功能简单,面板上只有一个按钮用来选择被充电池的种类,其余几个指示灯指示电池类型、充电状态、充电进度。

再看主机内部,硕大的屏蔽罩将大部分电路包裹的严严实实,话说,这对维修可非常不友好啊

继续拆,可以看到,这个螺丝还是接地的端子。

所有螺丝自带弹簧圈和垫片,非常方便,能够极大节省安装的工时,特别是这种狭小的缝隙,不用去对正垫片,这实在非常繁琐。

拆除主电路,右侧是接口电路,负责充电机电气线路内外相连,经过检测,这一部分没有发现故障。

请注意,充电器底下还有一个螺钉孔样的东西,这是什么?

为什么说一开始拆机的时候,尽管固定螺丝都松开了,但是仍然需要费力才能打开这个机壳。
原因就在这里,那个大螺丝实际是一个透气孔,打开是个单向阀的结构,里面的气只能出不能进。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充电器内部形成了负压,因此在大气压力的作用下,外壳很难打开,撬开的时候听见气体流动的声音才知道是这个缘故,早知道应该先把它打开排气,这样就很容易拆了。

下面开始研究主电路
主电路板上面有一个大屏蔽罩,周围有少量元件,肚子底下可见主控电路。

主板主要元件型号功能如下
其核心是ATMEGA8单片机,负责电池检测/电池识别/充电控制。
一颗CA3140运放作为充电电流采样;MCU控制一颗N-MOS对电池进行充电。

通过分析电路可知,这个充电机又是电源+充电控制电路的架构;
那个金属屏蔽盒是个电源模块,负责给充电控制电路提供电源。
既然如此,先看看它是否正常工作,接通电源试试,果然,输出为0

既然是电源模块坏了,那就跳过它,直接给控制电路上电,看看控制电路是否正常工作吧。
不料,用稳压电源代替电源模块进行供电,稳压电源直接过流保护,仔细一侧发现充电控制电路输入短路。

为确定是电源模块故障还是控制电路故障,将电源模块拆下

用稳压电源替代电源模块对控制电路进行供电,果然,不短路了。
控制模块也开始正常工作了。说明问题就出在电源模块上面。

对电源模块进行测量,果然,电源模块输出短路。

既然发现故障了,那就想法修电源模块吧。这个电源模块做工实在奇葩,半包式的屏蔽罩,无疑给拆修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如果是全焊死的屏蔽罩,拆解屏蔽罩可是个费力费时的工作。
就这么个铁盒子,上面什么信息都没有。

话说这样焊死的屏蔽罩怎么拆最方便快捷?
用烙铁焊?热风枪吹?还是煤气炉烤?直到焊锡化了把它打开?
这里另辟蹊径,要知道,锡这种金属,无论是强度还是硬度都是很低的,要比钢铁低很多。
那就用钢铁去切锡:美工刀片,插在接缝处,锤子一敲,一分钟都不用就打开了。

打开的样子,用的还是TOP系列的开关电源PMW控制器方案,具体型号暂不去深究,整个电路被青壳纸包裹,作为绝缘

这厂家在模块里面打了一层胶。
厂家我谢谢你,幸亏你就打胶打了一点,幸亏你是在纸壳里打的胶,幸亏你没往屏蔽壳里面打胶,打的胶还是最硬的那种胶,拆没法拆,挖没法挖。就这,低压滤波电容全光头了,低压滤波电感磁芯断了.......

开关电源输出短路,首先想到是不是有“发财电容”之类的东西在搞鬼
分析了一下低压侧的电路,发现真是太简单的一个电源模块了。
总共就这么几个元件,如果能发生短路,要么是滤波的电解电容,要么是续流二极管击穿。
看了下没有打火、搭锡的痕迹,这种短路的因素基本排除。
而如果电解电容击穿,一般电容会鼓包甚至炸裂,而且短路电阻比较大,这仨滤波电容看起来都挺好,也不像有问题。
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续流二极管出了问题。
如果这个家伙击穿了,那么整个输出回路在测试时相当于直接接变压器次级,肯定怎么测都是短路。

拆下来检查,果然低压侧续流二极管SR5100击穿短路。因此,电源模块无输出。测试这家伙正反向直流电阻几乎是0

元件库里没有SR5100,倒是找出来几个安森美原装的1N5825,都是5A的肖特基。
指示SR5100最高反压100V,5825最高反压40V,想想这电源输出电压不高,应该没问题。真要是不行,以后再买SR5100换上。

换上后通电进行测试,有输出了,空载输出9V是否正常呢?
结合反馈环路里面的分压电阻进行计算,输出就是9V。看来电源模块工作正常了。

有意思的是这个电源模块在输出端还有一个引脚,经过检查发现它通过一个1KΩ电阻和反馈电路中的TL431控制脚相连。
再分析控制电路,它又通过一个电阻和MCU的一个IO口连接,作用应该是调整输出电压。

简单测试一下,第一步先将控制脚和电压输出正极连接,这里用一把镊子完美的客串了跳线的角色。
很好,电压降低到了6.18V,应该是该电源模块的输出最低电压。

再把控制脚和电源输出负极连接,电压上升至20.8V,这是电源模块输出的最高电压。
结合理论计算,输出电压符合计算结果,电源模块恢复正常。

电源模块工作正常了,把它装回去,套上绝缘用的青壳纸

接上显示板,通电,工作正常!

这个“三无”的电源模块实在是不负责任,用记号笔标记一下相关参数,免得日后忘了。就这样一个二极管,导致整个充电机无法工作。

把它装回去,结构这么简单,用不了几分钟就装好了。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好事就是得到了一个能够正常工作的充电机。
但是问题也来了,既然把它修好了,那是拆还是留呢,这个外壳也没法挪作它用了。
先这么着吧。

最后是这个充电机的参数,可以充多种电池,主要是7.2V和12V的镍镉,手上那几个SABER的镍镉电池充电更方便了。

完,谢谢观赏~~~

网友:
军用物资来的?

网友:
一般外观完好,检漏的机会还是很大。

网友:
谢谢分享,给楼主的手艺点赞

网友:
高级货,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铝壳还是不错的,即使内部电源坏了,改造其它东西可以利用。

网友:
可以给镍镉,锂电充电,不能给镍氢充电。

网友:
看着这充电器很牛B呀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给镍氢充电呢?只要电压合适就能充的吧?

网友:
这个用料扎实啊

网友:
修好不错,不过没有电池也没有用

网友:
电路板做工较糙,大概199x~2000年间国内造的的样子。

网友:
居然是整流管短路,军品采用的元件可靠性不高嘛。功夫都用在了防水上。

网友:
现在怎么这么多军用品流到民间了

网友:
搞得好皮实的样子,肯定很经摔

网友: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几下子就修好了。

网友:
精彩,从中学到不少东西?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给镍氢充电呢?只要电压合适就能充的吧?

镍氢和镍镉充电后期特性稍有不同,受制于充电算法不一样,容易过充电。

网友:
感谢分享,多学习,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