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C21-RH2153多功能电磁炉,万万没想到不能用铝锅

楼主:
邻居家的电磁炉坏了 不通电 给我修修 打开发现 滤波板和主板连接处 接触不良 主板接口烧断了 找电线直接焊上。装好后 插电测试 不检锅 ,又拆下来 检查同步电路, 所有元件都是好的,头疼,昨天没修好,今天下午又倒腾一会,还是元件都正常, 突然心想 换一个锅试一下,结果日了狗了 换一个空气炸锅的铁锅,好了 正常使用。刚开始测试用的电饭锅的铝锅,万万没想到。

网友:
铝锅...

二○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网友A:
虚接发热烧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锅...

我今天才知道,电磁炉不能用铝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接发热烧糊了吗

也不是虚接,电流大了,接线端发热 。

网友C:
老天啊,会修会检测的师傅,用铝锅试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天啊,会修会检测的师傅,用铝锅试电磁炉?

不是专业的,一直以为铝锅也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专业的,一直以为铝锅也能用。

哈哈,很难想象

下次以后知道了,发热原理,电磁感应,必需是铁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天啊,会修会检测的师傅,用铝锅试电磁炉?

说实话,家里没用过电磁炉,本来家里民没铝锅,所以确实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不能用铝锅。

网友:
多少年的老师傅了,不知道电磁炉不能用铝锅,铜锅,可能给乎的忘了。

网友:
是否有一种加热方式,是金属的都行。答:其中有使用明火方式的。

网友:
一看就是维修的少,用啥锅都没弄清

网友:
好像带继电器切换线盘的

网友:
用铝锅测试,犯了个低级错误。

网友:
感觉用料太精简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情况,下次注意了。

网友:
下次用塑料盆试机,底下放块铁片

网友:
美的电器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
修好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