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NIRSI菲尼瑞斯高压绝缘电阻测试仪MRT-2050测试体验

楼主(2025-07-19):
最高2500V高压绝缘电阻测试功能,一个电压挡!没有其他测量功能。
精度还可以,分辨率差点意思!比如,显示分辨率0.01MΩ,但是,测量0. 05MΩ,显示0.00MΩ。
虽然我们常说低于0.5M都不合格,但是,如果你想对比,到底哪条线路漏最严重,这个分辨率就不好对比了。
2500V挡位,测量时,容易造成容易死机关机的情况,国产很多类似的表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变压器个头不小啊

网友:
这个不错  字体也大

网友A:
你哪来那么多稀奇古怪的表,不会是测试完7天无理由退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哪来那么多稀奇古怪的表,不会是测试完7天无理由退货吧?

这不是很明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哪来那么多稀奇古怪的表,不会是测试完7天无理由退货吧?

这是厂家送测的

网友B:
测试按键带锁的,有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按键带锁的,有点不一样。

大部分这种款式的都带锁

网友:
本来想买,幸亏及时看到你的评测。还是再等等,看看其他家出新品吧。

网友:
这么流行正点原子?

网友:
这是单MCU芯片产品吧,看上去还有进步的空间,模拟性能继续升级

网友C:
没看到用啥电池,锂电?打磨的是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用啥电池,锂电?打磨的是啥芯片?

8个5号电池

网友:
線路是5倍整流升壓,貼片高壓電容
分辨率低是非常正常,同類型錶都是用分壓驗測超微電流計算電阻
業界頂尖MEGGER 出的都一樣問題

网友:
全E文外贸款啊

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