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深入探讨1P+N漏电保护器

楼主(2025-07-19):
我从上图发现,上方是入,下方是出,不需要接地线E,得出下图的判断

即:空开下方螺丝无接线功能。然后,对比我家实际配电箱实物,发现了矛盾的地方,见下图

因为从黄色线是E地线判断,我这个漏电保护器,右下角接的是黄色E地线

还有谁有实际经验,下图这种漏电保护器,如果漏电保护功能正常,可以单独换左侧的空气开关吗?

我的实物图上图,空气开关与保护器中间有缝隙,好像是独立的模块

网友A:
都是一体的,一般都用铆钉连接的,不建议单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一体的,一般都用铆钉连接的,不建议单独换

感谢回复,一开始我还以为它们是独立的呢

网友B:
这颗大螺丝就是接地线的。正确的接法是所它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颗大螺丝就是接地线的。正确的接法是所它接大地。

感谢回复,你提出了一个新说法
能否提供出处,认证你的观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颗大螺丝就是接地线的。正确的接法是所它接大地。

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颗大螺丝就是接地线的。正确的接法是所它接大地。

这个不能乱说的,照你这个说法接电,会出事故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颗大螺丝就是接地线的。正确的接法是所它接大地。

接地线大概率会炸,那个转接用的接线柱

网友:
只要动手能力强应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地线大概率会炸,那个转接用的接线柱

感谢你的善意提醒,我无法证明他正确,但我找到了他错误了

技术上的事,没验证过,还是不要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能乱说的,照你这个说法接电,会出事故的。

感谢原创主的提醒,我找到了他错误的证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感谢您坚持自己的立场,我找到了他错误的证据了

网友F:
漏保都是独立空开与漏电检测模块组合的,空开出线螺钉不是摆设,而是检测模块的输入引线(火线,通常是软线,所以都有保护上面,没事不要动它以免接触不良。可以参考一下2p型的漏保拆解图)

漏保的N线接口也不会接地线(否则送电就跳闸),那线可能是随便用了一条黄色线(当时没有别的线可以用现有的对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漏保都是独立空开与漏电检测模块组合的,空开出线螺钉不是摆设,而是检测模块的输入引线(火线,通常是软线 ...

感谢你精彩与精辟的解答,我已采纳

网友:
一般店家的页面会说明左边的螺丝往往只是加固作用,接不了线但也不能拆掉。

网友G:
这种漏保就是检测火线和零线的电流是否相等,只要不相等了就认为是有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漏保就是检测火线和零线的电流是否相等,只要不相等了就认为是有漏电了 ...

确实,正常工作状态:在无漏电的闭合电路中,火线电流(流入)和零线电流(流出)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矢量和为零。漏保内部的电流互感器检测不到差值,电路保持导通。

漏电发生时:当设备绝缘损坏或人体触电时,部分电流经火线流向大地(PE线或意外路径),导致火线电流大于零线电流。此时互感器检测到差值(通常≥30mA),触发脱扣机构切断电源。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都是一体的,一般都用铆钉连接的,不建议单独换

早期都是螺丝固定,后期换成了铆钉。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早期都是螺丝固定,后期换成了铆钉。

是吧,换成铆钉,多半是为了安全,尽量防止有人去更换这些东西,匹配不好容易漏保失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吧,换成铆钉,多半是为了安全,尽量防止有人去更换这些东西,匹配不好容易漏保失灵 ...

流水线生产,铝铆钉估计更适合机械化作业,综合成本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