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华为手表充电座GT&Magic

楼主(2025-07-19):
拆华为手表充电座。

网友:
兼容版,不是原装。

网友:
这是直通进去的?

网友A:
100元,包邮还是超值的。

网友:
正品磁钢镀镍层厚,电路板有元件,防水胶。仿品磁钢镀锌层很薄。适用于,兼容副厂配件都差点,触头是易损件。

网友:
配件都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元,包邮还是超值的。

这都要100?!10元都嫌贵,5元买来转卖还差不多

网友:
就一板一接口2根针2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元,包邮还是超值的。

在闲鱼购手表GT2E和充电适配器100元左右,手表跑步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