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936 过时了 功率小 回温不行?

楼主(2025-07-19):
相对于怼个锡疙瘩  怼铜管更具挑战性
哈哈哈 传图传不上  等视频审核通过   看高清视频吧

楼主:
2.02 复制打开抖音,看看【精行的作品】936过时了? 回温不行 ? 反应迟钝? 配个优秀... https://v.douyin.com/vZ50fyd--qo/ KjC:/ A@g.Ox 10/13

网友:
等看高清视频

网友A:
没见过修空调吧

网友:
936应该淘汰了吧

网友:
大面积铜箔的焊点或者铜件的焊接肯定要大功率烙铁,一般焊点936还是够用的,价格和耗材便宜是936的最大优点

网友B:
可能个人用的少,但工厂还是936为主力,没办法,价格便宜还耐艹,烙铁头也超级便宜

楼主:
B站 审核已通过  【936焊台 老了?  回温不行 ? 一支优秀的烙铁头才能发挥他的全部性能-哔哩哔哩】 https://b23.tv/rS2Kb4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个人用的少,但工厂还是936为主力,没办法,价格便宜还耐艹,烙铁头也超级便宜 ...

对的 就销量而言  936依旧是王者。

网友:
焊接也是一门技术活,高手什么烙铁都能用得起来。

网友C:
铜导热率370左右,锡才67.
变压器够大,发热芯功率够大的936也不是不能用,毕竟烙铁头比较大热容量还可以,不过大多数产品变压器和烙铁芯功率缩水很多

网友D:
搞个焊笔245玩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导热率370左右,锡才67.
变压器够大,发热芯功率够大的936也不是不能用,毕竟烙铁头比较大热容量还可以, ...

现在好用且敢满载使用的936头子太难找了   这个弯尖头子非常不错  ,接触面虽小  ,热输出能力还是很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好用且敢满载使用的936头子太难找了   这个弯尖头子非常不错  ,接触面虽小  ,热输出能力还是很强的 ...

烙铁头粗壮才容易储热和传导,我几个细针很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焊笔245玩一玩

245 玩过  不好玩  太过丝滑  没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烙铁头粗壮才容易储热和传导,我几个细针很不好用

细针要400度靠上才好用,但是好多细针 三百多度就烧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修空调吧

说不定以后修空调的都不带火枪了  改带大功率电烙铁了。就是不知道 锡的焊接强度 耐压够不够。

网友E:
黄花20瓦一直使用,没用过936。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黄花20瓦一直使用,没用过936。

20w日常使用  换个电阻电容 开关 焊个线头  足够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0w日常使用  换个电阻电容 开关 焊个线头  足够使用了

现在铝线相当泛滥,我那台老式缝纫机一年多前小马达不转了,还以为脚踏开关坏了,一直吃灰中。这两天才有兴趣拆修,发现所有电源线都是铝线,太细。焊点也很粗糙,其中有个焊点铝线发霉断开了。

废了好大劲才找到一条纯铜电源线,脚踏开关是电阻丝调速,使用会发热,用了一段铁氟龙耐高温线,其它焊点刮干净重新上锡,靠这把黄花20瓦,焊点圆润饱满,再套上热缩管,现在这台缝纫机显得高档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