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论坛大佬的网线测试仪问题请教

楼主:
原来一直没有外壳   最近刚制作的外壳但是突然发现6号针不通了  原来是时不时不通现在彻底不通了有大佬有经验吗  从哪里查找谢谢

网友:
先补焊一遍先。

网友:
网口氧化,换个高质量的镀金网口

网友:
换个高质量的镀金网口

网友:
网线插上拿万用表量量呗,确定一下是不是网口坏了

网友:
atmel芯片做主控啊

网友:
那个显示屏怎么看起来像诺基亚6110的显示屏?

网友:
感觉是接触问题,要不就哪里断了。

网友:
做工不错,谢谢分享,这玩意是手工做的吧

网友:
时不时不通  肯定是虚接

网友:
坏哪里靠猜?

网友:
这个模块是不是还可以测量网线的长度。

网友:
怀疑是氧化的问题。

网友:
以前家里网线长度不够,用了对接头,时间久了氧化,时不时断网,重打水晶头都是一样,后来直接买个新的就行了

网友:
按理说和外壳应该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
感觉像那里接触不良

网友:
这是那位大佬手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