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RTS5765开卡报错之诡异报错update timing setting fail!

楼主:
这是哪里的问题呢?update timing setting fail!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A:
重新选择一下配置文件

网友:
timing_driving 文件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选择一下配置文件

三个配置文件都选了,其中2个不能使用,一个报错

网友B:
就是不支持 你看下闪存id然后根据制程选择对应的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支持 你看下闪存id然后根据制程选择对应的包

同款盘,颗粒主控都相同,别的能开,这个不能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款盘,颗粒主控都相同,别的能开,这个不能开

那就是盘本身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