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两个中九天线。都是三代的要淘汰了

楼主(2025-07-19):
中九马上要切换为四代全高清了,还有两个三代的天线,马上就要淘汰了,特别是那个巴掌大的平板天线,基本废了,另一个正馈的小锅还可以换个四代高频头继续用。这两个都是以前野外驻车时候使用的。发帖纪念一下。

楼主:
我国民间厂商科研能力还是非常强的,研制的平板天线很不错,非常小巧,正因为便于安装不易发现被禁了。

网友:
这天线估计有点小

网友A:
天线很小,现在还能用吗?不是要查吗?

网友:
还有巴掌大的中九天线, 接收频率多少的?一般见过的都35cm+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很小,现在还能用吗?不是要查吗?

时代变了,现在没人看央视节目了,广电慌了,还查啥?

网友:
没见过,没用过,也不用,下吧下吧

网友:
看个电视看广告,还这不给那不能的,走吧走吧

网友:
网络都随便看,电视基本没人看

网友:
太小,不好用

网友:
这2个天线小巧轻便,方便外出携带使用,报废有些可惜了。不知道除了换高频头,原来的标清卫星接收机是否还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现在只要有网就行,其他都已成为过去式

网友:
我以为拆开了呢

网友B:
我还在用中九三代机,感觉用锅子比较稳定,比网络稳定,我刷的电视盒装软件看电视不稳定而且看不长久软件就废了,寻找能用的软件也比较折腾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还在用中九三代机,感觉用锅子比较稳定,比网络稳定,我刷的电视盒装软件看电视不稳定而且看不长久软件就 ...

同道中人,我也在用中九三代机,个人感觉用锅子比较稳定,比网络稳定,年初弄了一台四代机在用,接液晶电视机效果好多了,三代机换成四代机需要换机顶盒还有高频头一起换!楼主的锅面有点小,信号质量应该不会太高。

网友:
以前场地没网没有线的,就接的这个看电视,一代代更新加密,还用分立元件做了个刷机线,都是回忆啊

网友:
在一代机年代用过卓异的方形平板,因为一个平板只能要么接收左旋信号要么接收右旋信号,需要2个平板外加开关切换就送人了,后面想再买就没的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道中人,我也在用中九三代机,个人感觉用锅子比较稳定,比网络稳定,年初弄了一台四代机在用,接液晶电 ...

我有一个三代和一个三代半,用的是蝴蝶锅盖,上面有点广播节目听着还行,实际就是玩,找一种最小系统的感觉,我还想着给接一块太阳能板变成永动机呢

网友:
排他自封的技术,最终弄死自己

网友:
有网就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