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玄学问题了。投降了

楼主(2025-07-19):
修个小风扇,万用表测电压到电机。电机不转。
买新电机回来装上转一下又停了。
怀疑电路板问题导致的,买了新的电路板回来。问题依旧。

已经没有能换的零件了

网友:
查查电源,如果是电池换电池试试。

网友:
量电流啊,电源功率可能不够

网友A:
目前是,电路板换了,电机也换了,那没换的东西查了嘛

网友:
新买的电路板经过测试没有?不要相信新的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是,电路板换了,电机也换了,那没换的东西查了嘛

没有其他配件了啊。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
无图无真相...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日

网友:
电源线坏了,最简单的故障往往没人往那边想。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
有两套硬件直接互相对调就能确认啊...

网友:
已经全部换了,还有电源线及开关、插排等容易忽视的问题。

网友:
也许是壳子问题,再买台一样的把新壳子拆过来换上就好了

网友:
重新买一套,不行就买两套。

网友:
有的问题隐藏在特别细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