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富特(FUT)核辐射测试仪(FS2011)拆解

楼主(2025-07-19):
直接开拆

网友:
好先进的样子

网友:
能测海鲜吗

网友:
去超市测测海鲜看看

网友:
感觉测试不够精准了

网友A:
这东西怎么判断准不准呢

网友:
不常见的物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怎么判断准不准呢

不懂,盖革氏计数器应该是有一些参数的

网友B:
最近流行这个吗?感觉见了好几次拆辐射仪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流行这个吗?感觉见了好几次拆辐射仪的了

我这个是18年买地砖的时候买的。

网友C:
它能测试安检的X光机?

网友:
靠中间那根长长的灯泡?

网友:
盖格计数器得定期校准

网友:
这东西怎么判断准不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能测试安检的X光机?

是的,伦琴射线,伽马射线,贝塔射线等电离辐射都能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18年买地砖的时候买的。

洞地砖有效果吗?是不是越黑的大理石辐射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洞地砖有效果吗?是不是越黑的大理石辐射越高?

没对比过,就测过我们家铺的地砖。
理论上辐射跟颜色没有绝对关系。辐射主要来自于放射性物质,比如铀、镭等。

网友:
检测一下花岗岩看看

网友:
可以,起码是真货,不像很多里面就是个随机数生成器。但这个管子精度不是很高,只适合看有没有辐射,无法准确判断多大,其实也够用了,毕竟普通人生活中根本不可能接触到辐射源,常见的仅有医院和安检机才有辐射,因此对普通人来说只会存在有辐射和没有辐射,环境基底辐射一般0.1-0.2usv/h,生活环境危险值一般0.5usv/h,正常生活环境是不可能超过0.5的,坐飞机有个2-3usv/h左右。只要盖革计数器在某个地方要报警,就必然有问题,要彻查辐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