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天鹅zwd-40v车载顶置驻车空调

楼主(2025-07-19):
天鹅zwd-40v车载顶置驻车空调在改装车上被广泛使用。前几天,本改装作业车在户外40度的高温环境下使用空调没一会儿,空调就没动静了,再一看,空调面板上室温显示为0

回来后,打开空调顶盖,结构怎么如此简单

看接线,原来只是一个单冷空调,制热靠的是电热丝

主板就一个单片机控制6个继电器,接线一看就懂,测单片机供电7805只有3.4V输出,应该是供电有短路导致单片机不工作,控制器上温度不显示。

主板正面,单面板布局

没热成像仪,只能割线找短路点

剪到555的4脚,短路消除,555短路引起供电不足

查手册,NE555的工作温度范围一般,立创商城下单几个德州仪器的SE555

换上去,短路解除

上电后室温显示正常

安装后,过一会制冷也正常,本次维修结束

虽然修好了,但这个555在这里干嘛用的,没看懂一般空调主板上好像用不到555

网友:
厉害啊,难怪很多机器有通病,包括笔记本电脑,要是用的温度范围更宽的原件,寿命就碾压,

网友A:
工作的时候压缩机就在头顶上面不吵吗?

网友B:
不是车载空调吗 怎么是用的交流电?   接地上发电机用还是在专门的露营地接市电 或者接上车载柴油发电机?

网友:
割铜箔找短路点,真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车载空调吗 怎么是用的交流电?   接地上发电机用还是在专门的露营地接市电 或者接上车载柴油发电机? ...

车载空调有用车上电池的,也有外挂发电机的

网友:
车载空调维修有难度,你很厉害。

网友:
大车上用的比较普遍

网友:
555可以驱动电机的

网友:
和家用空调差不多。

网友:
剪短555的4脚比焊下来简单多了,好方法。

网友C:
555是蒸发器的风机风量控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5是蒸发器的风机风量控制吧

有可能  用555实现pwm调整控制电机风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5是蒸发器的风机风量控制吧

风机控制直接由3个继电器控制风量,HML三个端子对应上面三个继电器。555在控制面板接口附近,不知各控制面板通信是不是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的时候压缩机就在头顶上面不吵吗?

做好减震还好,这个是老式的,以前选择少,现在都用格力变频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车载空调吗 怎么是用的交流电?   接地上发电机用还是在专门的露营地接市电 或者接上车载柴油发电机? ...

一般卡车用24V的多。
这作业车上面都是220V设备,所以用的是6KW的交流取力220V发电机

网友:
你这个割线的方法我是真的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