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251-07-v黑片工具能过白片不行CT-ISP Fail(求助)

楼主(2025-07-19):
已经替换如同所示的固件和DB

使用的是Phison MPALL v5.13.0C

这个是不需要跳线的板子,黑片工具可以开出来速度奇慢12写入24读,开卡时间128G低格要用到6小时,单贴9DDL甚至可以开到63.9G双贴也可以开到118G(有用bin限制)
难道是一定要用win7系统?路径无中文无空格,用户名只有._特殊字符

2025.07.20更新贴群联降级7ddl使用黑片开速度如下图,1p的固件,反正想用正片工具是没门了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0791-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0352-1-1.html
有教程参考,一步步来

楼主:
换了格式化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0791-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0352-1-1.html

这两篇贴颗粒前爬过了,除了参数自己配的就差那个非原包装抹除,其他默认,这个勾起来提示IB存在错误

网友B:
提示IB错误的话,可以去UPTool里清空一下,或者短接上电

我这个MPALL是配置好的,拿到手选择好配置文件后直接开就行,不用动

再不行的话,建议把盘送我

网友:
群联的  有点难度   分的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示IB错误的话,可以去UPTool里清空一下,或者短接上电

我这个MPALL是配置好的,拿到手选择好配置文件后 ...

辛苦了,但是还是不行,我估计是颗粒改KIOXIA有点特殊我拆了贴个TOSHIBA 群联降级7ddl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辛苦了,但是还是不行,我估计是颗粒改KIOXIA有点特殊我拆了贴个TOSHIBA 群联降级7ddl看看
...

这颗粒日期好新鲜啊

网友C:
这个确认是可以开的,我开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认是可以开的,我开过了

你是用win7的系统?那应该是我电脑问题了喔

网友:
照片拍的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