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倍思氮化镓充电头GaN2Pro后续维修--终于修好了!

楼主(2025-07-20):
前几日发过一帖:简单拆解倍思氮化镓充电头GaN2Pro&分享嘉立创打板-电容放电笔: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582&fromuid=956443(出处: 数码之家),终于在前几天修好了!
其实当时发完贴后,我就发现了这个!

没错,又是一颗MLCC电容引发的故障!

当时把它拆了,一测量,果然是短路了!当时把它拆了充电器就有输出了,3个口都有输出了:

测试了下,协议也没啥问题,只是指示灯好像有点问题,时亮时不亮的。

这不完美,继续拆:

这是底板,上面有EMI,初级滤波电容和变压器

这是协议小板,又是智融科技的SW3516H的降压协议芯片

这个板子有高压有低压,各占据一边

拆小板的时候不小心弄掉了一个底板上的焊盘,最讨厌这种黑油,看不清线路走向,经过测量和查找,确认这个焊盘直通LED指示灯,那就飞一根线吧

还有再补一颗MLCC电容,其实不补也没事,不信你们看,这里电容很大,说明不止一颗电容,少一颗无伤大雅

那就继续回装吧,贴好麦拉片装上铜片散热片

导热硅胶垫也原位放好,还有一个麦拉片+铜散热片装好,竟然忘记拍了

装回外壳

再次测试A口,输出正常,指示灯亮

测试C2口,输出正常,指示灯还是亮的

测试C1口,输出正常,指示灯依然亮

从插座上拔下来,指示灯还在亮,持续了30多秒才熄灭,哦耶,终于修好了!

测试下空载功耗吧,嗯,0.4W,还行吧。

网友A:
能检测到故障点,真费了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检测到故障点,真费了功夫。

准确的说是在高清照片下目测到了故障元件。

网友:
家元都 去哪里了

网友:
这个故障点太明显了

网友:
明显的故障,修好就值。

网友:
这电容好像都裂开了。

网友:
这货坏的二手也不便宜,恭喜修复

网友:
质量不行啊

网友B:
都说是发财电容,我还从来没有遇上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是发财电容,我还从来没有遇上过。

那可能是你运气比较好,像我运气不好的遇到不少。

网友:
这东西不好修

网友:
看看能用多久才。

网友:
不错不错,让我深受启发

网友:
请教下楼主,如何确定替换的电容大小?是看电路图吗?还是单纯的就看外观近似的就可以?

网友:
不错,可以借鉴下您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