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C245主控板这样连线没错吧?

楼主(2025-07-20):
蓝色电源接口焊接后起了一个球,算不算焊好了?前面板拆不下来,只能把原面板放在外面了。是用笔记本电源供电。

网友A:
面板何不外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何不外贴……

拆不下来了,买来航插焊上的。害怕烧了。接线没问题我就通电了

网友B:
起球?这是松香给少了还是锡给多了?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日

网友:
你这盒子太单薄,我网上买的中威盒子质量很好,也就十块左右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球?这是松香给少了还是锡给多了?

那个小孔焊之前没点助焊剂

楼主:
成功了!终于点亮了,我用的0.75的线

网友:
看面板像是带了个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