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衡孚HF1000W-S-48电源改可调教程

楼主(2025-07-20):
求这款电源改可调教程,简单的改电压和电流可调教程,还有去除过压保护的教程,之前在矿石收音机看到过,现在进不去了,感谢

网友A:
很好改,就是494电路,自带辅助电源,直接改电流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改,就是494电路,自带辅助电源,直接改电流电压就可以了

试了下电压改到60v就上不去了,好像要拆一个电压保护电阻,想问下具体哪个是电压保护电阻

网友:
没见过这种电源,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