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车提了但是高兴不起来 - 深蓝S05纯电车主的糟心之旅

楼主(2025-07-20):
提车半个月了,对深蓝S05有了一定了解,随之而来的更多的是糟心。

提车第一天就发现S05速度一快,方向盘就发飘,尤其是走直线时,需要一直调整方向盘,经过多次高速、快速路、普通道路测试,得出以下驾驶体感:
1、高速行驶在直线道路时,车身很难走直线,需要不停调整方向盘保证不压线。在超越大车时,由于车身一直在调整,走S型超车非常吓人,说已经危及安全驾驶不为过。
2、方向盘手动非常难将其扶正走直线,方向盘在中间位置感觉很飘,没有阻尼感,不知道是车身飘引起的方向盘飘,还是方向盘本身有问题。
3、方向盘转弯后,自动回位接近中间/正中位置时乏力,需要手动给力扶正。
4、方向盘不能自动回正,接近0°时会有一个小角度需要手动扶正,但是手动很难将方向盘扶正,结果就是行驶时左摇右摆。
5、中速度(50-80KM/H),方向盘也会有偶发虚的现象,不过没有高速那么严重。我的诉求很简单,有问题解决问题,不谈什么退车、赔偿,要求不过分吧?但是4S售后一言难尽

售后路试,一会说向右跑偏,一会又说正常,一人一个说法,但是最终给出的结论是正常。问题就在这,方向盘飘、高速不走直线,方向盘中间位附近无阻尼感,没有设备可以定性判断有无问题,让人主观说,那就存在人云亦云,甚至王婆卖瓜。像灯光不亮,由设备可以检测亮度;说刹车不给力,有设备可以检测制动参数。方向发飘等现象我确实没想到如何定性。糟心就在这里,自己的车开着有问题,而售后确不当回事,或者有意推脱敷衍。如果S05方向发飘就我一个人有,有可能是我自己要求太高,如果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那厂家是不是应该重视起来?

车友群一问,很多人都有这个情况,有的人在努力适应,有的人无可奈何,还有的人自己改装、调试。目前我了解到民间缓解方向盘发飘(非解决)方法有:
1、降低胎压(由标定2.7降低到2.4),增加轮胎接地面积,进而增大车身稳定性;2、转向助力调重,通过方向盘变重,弥补中间位置附件方向盘无阻尼感;3、四轮定位改参数,参数按倾向于稳定的角度调整,比如外八字,后果就是吃胎严重;4、改装底盘加强件,增加横向稳定杆等措施。自己有一定的汽车常识了解,个人认为方向发虚,飘可能因数有:1、方向机存在问题;2、车身结构存在缺陷;3、四轮定位数据有偏差。

第3个四轮定位,貌似很多车友在4S做了也没有改善,前1、2个原因,成本就上去了,我不信厂家/售后不知道S05发飘这个事,很可能是解决不了,或者成本调高,能拖就拖,能忽悠就忽悠。S05底盘软,侧倾重,过坑跳,回收棉我都可以接受,一分钱一分货。但方向盘飘,高速S型走位,驾驶体感极差,而且已危及安全驾驶,我不会向车企妥协。我还是那句话,先礼后兵。

长安深蓝S05纯电 直线行驶困难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6687-1-1.html

网友A:
买特斯拉啊,,建议还是那种油车好的企业哪里购买电车啊。奇瑞   吉利应该不错吧,比亚迪路上跑的多也能选吧。

网友:
亏个几万,,看看能出掉吗。

网友:
电车的前途还任重道远,究其原因还是厂家自身技术不过硬,没有严格把控质量,很像是个人DIY就上市销售。

网友:
所以还是油车靠谱,当然得是大厂的...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日

网友:
买保有量大的车型,比如比亚迪大量用于网约车,都是经过实践考验的。

网友:
厂家回复说,因为车主没有看广告。

网友:
  掉坑里了 ……

网友B:
道长是法系的底盘体验惯了,再突然来一个油车都搞不好的厂子出的电车,突然有点儿不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道长是法系的底盘体验惯了,再突然来一个油车都搞不好的厂子出的电车,突然有点儿不适应。
...

人艰不拆啊同志

网友:
不想退车无解。。

网友C:
可以考虑试一下换掉原车减震,换较硬派一些的。电动助力想办法增加阻尼,使助力信号延迟,增加信号介入时长。排除你所述底盘调教问题无非是减震和电动方向助力,减震过软高速时也会出现类似飘的感觉,且现在汽车基本都是电动助力,稍动一下方向盘电动机感受信号就会介入,给人感觉掌控不住的感觉

网友:
方向异常肯定影响安全驾驶,这点必须解决。

网友D:
在数码之家混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会买国产电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试一下换掉原车减震,换较硬派一些的。电动助力想办法增加阻尼,使助力信号延迟,增加信号介入时长 ...

方向助力问题可能性很大,底盘问题那就基本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特斯拉啊,,建议还是那种油车好的企业哪里购买电车啊。奇瑞   吉利应该不错吧,比亚迪路上跑的多也能选 ...

有道理,小众的车企没底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数码之家混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会买国产电车?

大家住的房子不都是国产么,长安也是一线车企了吧,没想到啊

网友:
上市前几十万、上百万公里的路试,不可能不发现这个问题,先天缺陷的车还能上市,和这一阵子的绿化带电车有一拼了。

楼主:
12315投诉量环比升高194%···这是被集体投诉了啊

网友:
特斯拉一个月7。8万辆不买,,没房贷的话,,贷款也要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