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十三年老电风扇变慢、电容变小,和电机发烫有关系吗?

楼主(2025-07-20):
今年发现转速明显变慢,最快档位也没有原来的中档快,拆开测量发现启动电容标注1.5微法,实际不足0.3
主板上的电容标注1.0,实测也不足0.3。
风扇转一会摸摸电机,很烫,不知道这个温度和电容容量减小是否有关。
电容已买还在路上。

补充内容 (2025-7-25 10:41):
后续已更新电容解决

网友A:
有关系的,我之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运行电容容量变小后,如果长时间使用,容易烧电机内的温度保险管。

网友:
换电容试试

网友B:
这个的可能性比较大,再就是使用多年轴承的油也进入干枯期,导致转速变慢而发热。

网友C:
高温当然会加速电容老化导致容量减少,我安装了品牌型号一样的空调结果是在西边经常被太阳晒的启动电容先失效了。

网友D:
这电风扇质量这么好啊,美的我都换了好几把了,都是电机坏了。

网友E:
关系是有但不是唯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系的,我之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运行电容容量变小后,如果长时间使用,容易烧电机内的温度保险管。 ...

摸一下电机都烫手,确实有些不正常,等换上新电容再试试

楼主:
夕夕购买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可能性比较大,再就是使用多年轴承的油也进入干枯期,导致转速变慢而发热。 ...

我试了一下,关闭电源能转挺久,润滑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温当然会加速电容老化导致容量减少,我安装了品牌型号一样的空调结果是在西边经常被太阳晒的启动电容先失 ...

电容容量减小 导致 电机高温 导致电容容量加速减小,恶性循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风扇质量这么好啊,美的我都换了好几把了,都是电机坏了。

可能那个年代用料还比较好,不错价格也确实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系是有但不是唯一

先解决电容问题再看

网友:
我的风扇换电容没有几天又不转了,检查没有发现堵转,电容容量也没有变小,电机发烫。算了12年了该换了。

网友:
容标注1.5微法,实际不足0.3,这个是启动电容,和电机发应烫该没多大关系

网友:
会有关系,换了电容就好了。另外试下轴套有没有卡涩

网友:
谢谢分享~学到了,我们家有一个也是一样

网友F:
当然有关了,风扇电机叫做“电容分相感应电动机”~通过电容把单相电分成2相电,电机功率有2相电提供,当电容变小时电容对应的那一相电功率就小了,电机功率就小了,发生小马拉大车(过载),电机就会过热,加上风小了电机散热恶化就更热。
至于电容失容 则是CBB电容的痼疾,不一定跟电机热相关~如果是油浸纸介铁壳电容,就算温度高也不会失容。
楼主好像在线测那个安规电容,可能测不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然有关了,风扇电机叫做“电容分相感应电动机”~通过电容把单相电分成2相电,电机功率有2相电提供,当电 ...

我有一辆不知名鸿运扇,感觉就是电机太差,好像是索尔电机,发热厉害,转速也不高。加过一点机油,当时好像是快了点,但没多久又不行了。  电容应该有测量过没问题。买的档位也是质量奇差,用几次又不行了,不知去哪买质量好的了。618买空调,都准备以旧换新抵出去了,不过没来回收。

另一台老鸿运扇,好像是远东还是什么牌的。嘉浪电机厂。  电机依旧给力。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还是发热,转速慢,不插电用手转动灵活,就是电机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