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破解电源芯片型号(SUPOR蒸汽球釜IH电饭煲上电无显示)

楼主(2025-07-20):
朋友家里一台SUPOR蒸汽球釜IH电饭煲上电无显示,家电售后说主板没地方买,修了5-6天,退回。
查:保险好,整流硅堆好,MOS管好,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烧穿,看不出型号,无法配件,只能更换整块板:SUPOR蒸汽球釜IH电饭煲CFXB50HC11-160。主板号CFXB50HZ10-DL01。
从买来的拆机主板上看这颗电源管理芯片,也只看出“MP20....”后面的也看不清。拆机的板子安装上后,能正常使用,旧的板子想修回备用,就是找不到SOP-7的MP20系列的芯片。现将相关的图片发到下面。请求高手帮我找找合适的芯片。谢谢!

网友:
现在AI不是很掉么,问AI看看。

网友:
额,你说的那个芯片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
直接TB上买板子。这是最简单的。你自己买芯片还有可能是假的或者还有其他地方不好。买旧板子换方便。

网友:
还是不要修复旧版的元件,因为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即使是换新了,不经过通电试验,谁也不好说整体性能如何。

楼主:
修复旧板是为了备用。问过AI,但提供的芯片型号都对不上。

楼主:
再发一下芯片位置。

网友:
把原理图画出来就好找了

网友:
都有板了,,懒得酒精擦擦芯片的防水胶,,,看清楚型号吗?

网友:
这些一般都是DC-DC的芯片吧,跑一下外围,测一下输出电压一般就能找到同功能的

网友:
把这个芯片用手机微距功能来个特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发一下芯片位置。

芯片部位来个特写,其余无关部位去除。

网友:
撸主,那个叫做SOP-8封装好不好?你把能找到的所有8脚电源芯片的典型电路跟你这玩意的实际电路做对比,应该能找到型号。

网友:
以下是DeepSeek的回答,楼主可以查找一下芯片的数据手册,结合你那板子的实际电路做对比,确定最终型号:

在小型开关电源设计中,采用SOP-8封装但实际只有7个引脚(第3或第7脚缺失)的芯片较为常见,这类设计通常是为了满足高压隔离或散热需求。以下是符合该特征的典型芯片型号及其分类:

---

### **一、第3脚缺失的常见型号**
1. **OB系列(昂宝电子)**
   - **OB2362**:低成本反激控制器,缺失Pin3(NC),用于适配器/充电器。
   - **OB2532**:集成MOSFET的原边反馈控制器,Pin3为悬空(散热焊盘设计)。

2. **TinySwitch系列(PI)**
   - **TNY274/TNY280**:节能型离线开关IC,Pin3为散热垫(无电气连接),集成MOSFET和控制器。

3. **其他品牌**
   - **SG6848**(矽力杰):原边反馈PWM控制器,Pin3为空脚。

---

### **二、第7脚缺失的常见型号**
1. **VIPer系列(意法半导体)**
   - **VIPer12A/VIPer22A**:高压离线式开关IC,Pin7缺失(实际为散热焊盘),集成800V MOSFET。

2. **FSL系列(飞兆/安森美)**
   - **FSL106MR**:绿色模式PWM控制器,Pin7无功能(设计为散热路径)。

3. **LD/LH系列(Leadtrend/通嘉)**
   - **LD7535**:低成本PWM控制器,Pin7悬空(部分型号用于降低干扰)。

---

### **三、关键识别建议**
1. **功能定位**
   - 缺失Pin3的芯片多为原边反馈或集成MOSFET设计(如OB2532)。
   - 缺失Pin7的芯片常为高压离线式(如VIPer12A),需注意散热焊盘是否接地。

2. **文档验证**
   务必查阅芯片手册的 **Pin Configuration** 部分,确认标注为 **NC(No Connection)** 或 **Exposed Pad**。

3. **替代型号**
   若需替换,可考虑同系列引脚兼容型号(如TNY274→TNY280,VIPer12A→VIPer22A)。

---

### **四、推荐排查步骤**
1. 检查PCB布局,确认缺失引脚对应位置是否为散热焊盘。
2. 通过芯片丝印(如`OB2532`或`VIPer22A`)结合品牌官网验证。
3. 测量关键引脚电压(如VCC、FB)辅助判断。

如需进一步缩小范围,可提供具体应用场景(如输出功率、拓扑结构)或芯片丝印信息。

网友:
咋就不能拍近点呢?怕大伙把芯片给你找到了

网友:
对照芯片外围电路看看引脚作用,看看能不能找到引脚功能一样的。

网友:
MP020-5离线原边稳压器,集成了700V MOSFET,SOP-7
https://www.alldatasheetcn.com/d ... /MPS/MP020-5GS.html

网友:
mp多半是松下的ac-dc集成块

网友(2025-09-06):
参考一下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