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实测低功耗4.2V转发1.5V DC-DC电路与LDO对比

楼主(2025-07-20):
在坛友sadfun的帖子复刻坛友静态电流只有1uA的4.2V转1.5V电路(ETA3425S2F ...中买了10片1.5V加5片3V.装到指针石英钟上跟原来的LDO对比一下效率.锂电池现在的电压3.439V,使用LDO的效率为1.5/3.439=43.6%,当电压充满时,这个效率还可以低至1.5/4.2=35.7%.

使用LDO的电流在两个值之间摆动,估算145微安.

使用DC-DC模板电流在也在两个值之间摆动,这里估算为73微安.正好是145的一半.

所在在石英钟的场景下,本电压下效率约为43.6%X2=87.2%,当电池的电升升高时,不知道效率是否会变化.
最后补充一个空载电流.

此贴结束,感谢观看.

网友A:
LDO的压差越大效率越低,反而是压差小时候效率就上来了
转换这种,效率就要看芯片本身了,有些是低电流效率型,有些是特定电压时候效率明显高
看具体使用场景了

网友:
用电荷泵降压芯片不好吗?真的是,现在电荷泵芯片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LDO的压差越大效率越低,反而是压差小时候效率就上来了
转换这种,效率就要看芯片本身了,有些是低电流效率 ...

LDO便宜,外围元件少,DC-DC效率高但外围元件要多一些,当然成本会更高...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日

网友:
这么小电流 LDO简单实用。DC-DC效率是高但是小电流下体现不出优势。而且石英钟的电流是脉冲性质的万用表不一定能很好地测出来

网友:
有一定作用,但是效率比较低,继续调整一下。

网友:
节能环保的环境下是要支持的

网友B:
成本足够低,就算效率低那一点点功耗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足够低,就算效率低那一点点功耗无所谓了

效率高,就省得换电池的次数

网友:
感谢分享,多学习,多提高

网友:
小电流下 LDO简单实用

网友:
谢谢支持~看到能正常用上也很开心

网友C:
效率这样算好简单

网友:
好不好,时间来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率这样算好简单

数学不行,只能用简单的方法计算.

网友:
ETA3425的4.2V转1.5V DC-DC电路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
实用的资料 感谢分享

网友:
石英钟电流那么小,这个效率算很高了

网友D(2025-08-25):
便携设备用电池的话,DC-DC降压效率高,省电=省电池。
如果是本身耗电非常小的应用,可以用LDO,成本低,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便携设备用电池的话,DC-DC降压效率高,省电=省电池。
如果是本身耗电非常小的应用,可以用LDO,成本低,简 ...

石英钟就是耗电很小的设备,但是用低功耗的DC-DC还是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