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一个工业相机摄像头

楼主(2025-07-20):
收买了别人工厂弃置的摄像头,可以通电,电源指示灯LED灯会亮起。

这个是控制端。另外一头是一个CCD。

拆解不难,直接看到螺丝就拧下来就可以了。里面主要就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控制面板和cpu大脑。另外一部分就是ccd。ccd上有一个大芯片名字是HoverCam应该是一个大厂的主控芯片,上网可以搜索到的。

这个是ccd主板的编号。

我接5V和12V都亮起来。我接入VGA显示器没信号,其他的VBS和黄色视频端口我没有测试。我拆开看看,主板上写的是12V,但是外壳印刷的是5V,相差一倍多啊。我看电路板上有两处三极管和一个存续器有发热残留的黄色的痕迹。

不懂维修所以发上论坛求助。有人会修工业相机摄像头的吗?

这个相机摄像头有两路输出,一个是vga一个是CVBS

这个主板的编号下面有一个接线端子,依次是GND接地,TXD发射,RXD接收,估计是可以刷摄像头固件的。

这个是控制面板,可以放大和缩小。

这个是面板的背面。

里面的主板。

拿起排线,直接拍照到主板的编号。

网友:
不错,搞个电子放大镜玩,显示到屏幕上

网友:
没有成像元件的吗?

网友:
上电后检查各地方的电压,比如各芯片的供电

网友:
找个旧显示器接上,当个不能存储的监控

网友:
清晰度怎么样

网友:
最关键的CCD没看到

网友:
这种如果CCD做大的话应该不错

网友:
就是没信号不会修

网友:
应该是5V供电,

网友:
工业用的和家用也看不出来区别在哪里

网友:
找找看有没有固件

网友:
测测那个视频输出有没有信号。

网友:
看着应该是有年头了

网友:
有两种输出,VGA或CVBS,二选一。清晰度好的话,就有大用处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图片,以前对工业相机了解的少。

网友:
没看出跟普通的有啥区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