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雷柏V730L防水机械光电键盘、LG 32MB25VQ/onebot显示器维修

楼主(2025-07-20):
朋友给的,有两个,不知他那搞的还有两个,一起给的还有两个罗技的鼠标。说是键盘有几个键不好用了。我是看到键帽全才要的,要不懒得要。

一直丢那,因为自己用的罗技的机械键盘,罗技的这个声音小用习惯了。
最近小朋友放假了想帮他装台电脑给入门学习下所以就想清理下给他用。

====================
拆前想找下拆机图的,没有找到,那就自己发吧。查了下才知道是红外光电开机,不是机械开关的,可能会难修一点,原来以为是机械开关的接触不良。
这个键盘说是IP67级的防水功能
那可是可以泡水里用的不是我说的,是官方说的

先拆,光电开关的键盘还没有玩过,拆开先清洗再说
把螺丝一拆再翘,感觉这键盘不用装螺丝都可以了,卡扣又多又紧

其实发现连键帽,键体都不用拆的,我倒是老老实实的把键帽全拆了,不过也得清洗的

这就是板子,单面板

板号

这个LED是正装的,那两个PT跟IR,一个接收一个发射管

这就是轴体了,因为正装LED所以是透明壳子,对应装LED的地方还有个凹
这个轴体的好处是没有机械开关,没有磨损脏污引起的接触不良,这个只要弹射不坏理论上就没有问题,不过是跟光电开关配合用的,这个只起到一个挡光与通光,一个机械上下的段落感功能

这个键盘,当轴体没按下时,那个挡光片在上,红外光不通时是关,表示未按下

然后轴体按下挡光片下移后光通后,表示键体按下
比较好的是这个轴体是可以不拆键盘就可以拆下

轴是装PCB上层铁板上的,可以不拆轴整体拿下

这是PCB样子

这个是主控,没找到资 料,不知是订制的还是重打的型号
这个键盘防水的密决就是PCB上上了三防漆之类的一层防水材料,觉得卖点大于实际作用,因为拆的一个键盘的铁板的漆松动了,清洗时用刷子一刷掉了一大片
===============
维修过程,有两个,一个键盘只是红外发射管的焊点腐蚀了,刮了下重焊就好,一个有连着的几个键自动通了,一直是按下装态。应该是那个公共点不行了,修好一个就行懒得跑线路修了。丢那当配件吧。

没拆前还以为防水是如何实现的,还有光电轴开关是什么样的,拆开后感觉也就那样,不过这种键盘好清洗,不用拆轴。以前玩的雷蛇清洗一个一个的拆轴,拆得要命,这个轴板跟PCB一扣就开了,相当的方便。

打完收工,丢小朋友当玩具去。
鼠标就不搞了,罗技的G402拆开配件太多,不想搞,找了个雷蛇的金环蛇给他玩,而且G402体积太大也不合适小手,金环蛇小一点。

然后显示器给的是LG的32寸,这个也是别人给的,还有台100块买的40寸的曲面屏,不过都是1080的
对比了下还是LG的这个IPS的效果好,40的也太大了
这两个显示器到手了好久,一直丢那,给他装时才发现两个都有问题。
LG的32的开机显示正常LOGO,然后显示画面,然后抖动,黑屏就只有背光了,有时还会花屏
那个40寸曲面屏,开机倒正常,我用我的电脑试了下,开了165HZ刷新一会就黑屏开60原来以为正常,但是过了半小时也黑屏
有问题就修吧,关键时候掉链子的东西,不过也是没需要所以拿回来就丢那
两台显示器修了两个多小时,修好后又老化了每台一个多小时,搞到半夜
当时没想过要发贴子,所以就没有拍图了,简单说一下吧:

LG的32寸:因为开机时正常,但是画面抖,有时还出现很多横线然后慢慢的黑屏只有背光了,当时首先怀疑的是逻辑板或是边板上的电压有问题,VGL或是VGH或是VCOM这些
不过从简单到复杂,先拆开清理下所有的FPC排线,然后没效果
然后测量逻辑板上的电压,这个屏是LG自家的LC320DUE,拆开发现屏边板上没有相关的DCDC,然后拆开逻辑板上,测了相关正压负压,升压都没发现什么,也没有异常发热的地方,然后测到VLCD的电压,发现只有9V,还很稳定,因为我测的电压是一个开机正常显示LOGO时的电压还有一个黑屏时的电压。
我当时还以为这个屏就是VLCD是9V的,不过想想不对呀,原来玩屏时一般只有三种电压,3.3V-5V-12V,没有别的电压了,然后就去找规格书看下

这个知道那里的问题了,就是屏供电低了

就这里的这个DCDC,找到问题了,换一个芯片就好了,然后老化了一个多小时没问题才装机的。

========================
然后修40曲面屏
这个像是电源板问题,因为是开机要一会才黑屏,然后不断电还不能重开
如果开165HZ更快黑屏
所以拆开发现电源板的转出电容鼓了,以为很简单,然后就换了,这个破机器很大,然后全是卡扣的,拆要拆半天。我换了电容后就装起来了

装起来后发现差不多效果
还是黑屏

=====再拆=====
把电源板上的LED的输出电容也换了,因为没有合适的,把电源板的铁壳都剪了一个孔来放电容

这是这一次换的电容的图

然后驱动板上的所有电解电容也换了,发现主芯片发热大还拆了原来的小散热片换了个主板南桥的上去

就这几个电容,现在芯片上的散热我拆了
然后再试机,发现还有黑屏现像
现在是驱动板主芯片很烫,然后电源板供电过来6P,12V地点4P,ON/OFF跟VDJ背光占2P,当时测了12V很稳,我是一个是开机正常时测,一个是黑屏后测。
然后都想上示波器了,看下纹波是不是很大了。

=====================
当时还网上找了电源板跟驱动的板子,一看光是这个电源板就得85还不包邮,然后维修的动力又上来了
=====================
一个一个电压来测,先测电源,12V正常,测驱动,3.3V-5V-1.5-1.05都正常。
然后让它开,让它黑屏,黑屏后12V还是正常的
我按开机,开不了,断电后上电,12V还时正常?不过驱动的主芯片是真的烫,原来没换散热前是真的不敢按上去多久,现在能按上去了但是感觉至少都5-60度了。搞来搞去有次黑屏了去测电压时发现12V不稳,一直波动。这下终于找出原因为,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但是发现电源板是变压器-整流管-电容-输出。还有一边是经过光耦反馈。现在电容换过了,把整流管也拆下测了没有问题。但是其中肯定是有元件有问题。
这个整流管是100V20A的双路TO220的封装的,手上没找到合适的,但是手上有几个5V40A电源上有的TO-3P大封装的整流管,选不管了,换了再说。然后就是接脚换上。
因为拆来拆去还得试机太麻烦了,想着把这一路相关的怀疑的元件全换了,免得修来修去浪费时间,就顺便把光耦PC817,光耦的滤波电容,电源控制芯片的波波电容都换了。然后再上机,发现不再出现黑屏现像了,试了一个多小时再装也没有问题了

折腾了半天终于好了,最后我也不知道是那个元件不良,反正拆来测试都是没问题(二极值跟容量),但是就是不行,全换后就换好了。不过我最大怀疑是电容,可能容量没下降但是有漏电,以前就有遇到过,要上电桥才知道,容量正常Q值大得吓人。

好了,打完收工。给小朋友的电脑是DELL 1L 的3050MFF小机子,为了正常上网还给买了个无线网卡
开始想买WIFI6的AX210,后来想想他也少用电脑,能省则省吧,我还得有时关他网络,就搞了个便宜的WIFI5的AX9260的,不过也有1.7G的网速,蓝牙也是5.1的
试了下我的宽带还是可以跑满的,这个网卡还行

这下全搞完了,装好让他去折腾吧

网友:
键盘里面好干净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洗过的?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日

网友A:
高手,论坛有人找 修鼠标的你不接下来。

网友:
里面到是挺干净的,,,谢谢分享

网友B:
居然用的是光轴按键,除非是光电组件损耗,不然的话这款键盘可以用到天荒地老!

网友:
里面到是挺干净的

网友:
想到有些地方网吧用的机械轴体薄膜键盘。。。
结合了机械的手感,薄膜的成本和寿命。。。不用整张PCB。。。

这种玩意面向个人是卖不出的,实际用解决了键位应该也很少人能感觉出来。。。

网友C:
按键是光电开关的,少见。

网友D:
只要按键触片没断,基本都能拆开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用的是光轴按键,除非是光电组件损耗,不然的话这款键盘可以用到天荒地老!
...

还有电路方面的问题呀,比如我的这个的焊点腐蚀不过寿命比机械开关的是高得多的,而且响应快,不怕潮湿。而且行程还比较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按键触片没断,基本都能拆开修好。

还有个没有修好呢,有一竖排不行,一直是触发状态

楼主:
鞋刷,水龙头,自来水龙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论坛有人找 修鼠标的你不接下来。

这个搞很麻烦的,如果算 上人工,没几个人舍得去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键是光电开关的,少见。

现在比较多了,几个大品牌都有光电轴的机械键盘的。这个跟鼠标上的滚轮原理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