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淋浴器三通阀开关用什么工具拆卸

楼主(2025-07-20):
这种淋浴器三通阀开关用什么工具拆卸?内是十角的,有什么好技巧办法拆卸开?看岀水口应该似铸铜的,因原件罗口上未上生料带所以似氧化封的很硬十分难卸下,我用火加热后放入水中的热膨冷缩法失败。

网友:
拆开来维修???

网友:
滴点油很稀的那种。。泡个一俩天然后敲击法震几下虎口钳夹住能拆就能拆。。不能拆就扔。。

网友:
拆这个需要专用工具吧,用管钳试试可以拆不

楼主:
是的,可恨的是厂家岀这么非标准规格的陷阱防拆卸。

网友:
本来就是一次性产品,你非要拆开修理,我都不修的,坏了买新

网友:
这个外螺纹压盖只是起到压住阀芯的作用,没有密封的问题,所以螺纹上不会用生料带或螺丝胶的,之所以拧不下来,主要是锈渍水碱等箍住,也是因为工具对它使不上力气,可以用白醋泡一天溶掉水碱,再滴一些油润滑丝扣,就方便拧下了。
最好是专用扳手拆开~或者找一段厚壁钢管,把外圆锉成10边型,来拧下它,或者用管钳子咬住压盖的外圆拧下,不过管钳有可能咬坏压盖。

网友:
喷点除锈剂,2-3天后再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没螺纹,可能是水垢的原因,用点食用柠檬酸泡一下

网友:
白醋或洁厕灵浸泡可以除水垢

网友:
螺纹有的,先把外圈拧下来,外圈无胶,才能拆下面阀芯

网友:
这个很容易拆,不值得修

网友:
去淘宝找找专用工具

网友:
外六角有的也很难拆,我之前试过用大铁钳夹住使劲拧或者用钢锯条开个口用铁棒顶住再用铁锤往拆卸方向敲,不过这些方法都是有破坏风险的。

网友:
破坏性拆开,然后上网买“阀芯压盖”换上。

网友:
网上有一种多功能工具,就是专门拆装这个的,价格不高

网友:
拆不开就换新的

网友:
看到第一张图片还想说图片中的那个红点,看到第二张图片就有同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