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一块304钢板的焊接支架之旅

楼主(2025-07-20):
昨天突然想找个好的焊接支架,看了在售的感觉一般般,于是pdd找商家定做了一块304圆钢板,自己简单画个草图给商家,上面开的都是m6的孔。

直径150mm,厚4mm,攻丝m6,收费接近40,小贵。

今天就收到了,重量大概500g+,4mm薄了一点,感觉6mm会更佳。

网友:
充分证明,具有吃苦耐劳精神的楼主,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网友A:
感觉不像是激光打得孔吧。都收40了,也不给好好去去毛刺

网友:
这个不错,将各种需求都解决了。

网友:
洞洞板随意台

网友B:
机械制图尺寸不写单位就是毫米,你这个图数字表达有问题,都小了10倍,又说开了M6的孔,图纸怎么看怎么别扭。还有,花40块钱买这个,算不上吃苦耐劳了,4楼有吹牛拍马的嫌疑。

网友:
收费不高,定制产品,M6螺纹孔22个,刨去运费,刨去材料,一个螺纹孔一块来钱,不贵。
嫌贵的自己动手,代价更大。

网友C:
如果要加装个放大镜上去,怎样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制图尺寸不写单位就是毫米,你这个图数字表达有问题,都小了10倍,又说开了M6的孔,图纸怎么看怎么别扭 ...

哈哈哈,纯业余选手,图乱画的,明白意思就行了,这和四楼说的吃苦耐劳也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加装个放大镜上去,怎样弄?

金属软管接放大镜

网友:
看着不错,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像是激光打得孔吧。都收40了,也不给好好去去毛刺

不是激光,工艺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