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可控硅控制美的电压力锅,不逸也不紧盖子,完美煮小米粥

楼主(2025-07-20):
1,老式电压力锅,'只有全功率900瓦,或者保温40瓦,全功率的时候,如果煮粥,会溢出,会浪费电力,

如果盖了盖子,会非常大压力,粥甚至把压力阀堵住,有爆炸危险,
2,自己用个可控硅改装的排插,功率在400-500瓦,很安全的控制电活力,据说波形就是有尖峰和削减的状态,如果后面是开关电源,实际上不能降压,,

而电热类的负载,适合降功率,

网友:
不简单,这属于真正的创新,可以申请专利。

网友:
我是拼多多上买了个现成的,接在插排上,按下开关按钮短接全功率,断开时,串联进电路,

网友A:
是机械定时电压锅吧

网友B:
电压力锅?我家里机械式的电脑式的都有,好像还是1200W的,煲粥快有20年了,从来没有过压力阀堵住,估计是你水加多加到超过允许安全线吧.
压力过大,温度会也升高,保温开关就会断开电源。至于盖子上的塞子,当压力过大时就会弹起,这个是备用泄压装置。有这么多泄压装置还不放心吗?坏了就换一个吧。修修也还能用十年

网友:
我邻居就是煮花生粥压力阀堵住炸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机械定时电压锅吧

是的,机械定时的。但压力比较大,煮排骨什么的很有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力锅?我家里机械式的电脑式的都有,好像还是1200W的,煲粥快有20年了,从来没有过压力阀堵住,估计是 ...

你这个想法,是被禁止的。

我实验过,粥会全弥漫的。

网友:
煮粥会溢出说明密封圈不行了,压力阀会堵说明没有加装防堵罩。

网友:
海盗版T8一直在用,

网友:
电饭锅有煮粥档,不用管,好好地

楼主:
自己做一个独立的调压排插,一个口可调就可以了

网友:
有压力可以缩短煮饭时间,这样改造已经是恢复了原有功能

网友:
这个我也用过

网友:
之前在公司用电水壶煲凉茶老是溢出,后来也是用了可控硅控制功率,就不会溢出了

楼主:
普通机械定时的电压力锅,那种控制比较简单。。。千万别煮粥。后果自负

网友:
这种压力锅安全起见还是别煮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