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半年闲置,我的电压力锅“自愈”了?真相竟是……

楼主(2025-07-20):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
就是我的苏泊尔电压力锅,之前呢,发生它的很多按键呢,变得不那么灵敏,需要按很多次才能有反应
我就把这只锅闲置了,丢到一边放了半年吧,我就发现这些按钮都好了,嘎嘎叫。好像是干燥了,就自愈了这种问题

难怪我之前读过类似的文章说,这种微动开关不那么灵敏的话,可以用电吹风去吹,可以马上变好

网友:
真像就是用2天又不行了。

网友A:
电压力锅底部调压螺丝是铁的,用久了会锈,锈了会膨胀,压力锅认为是压力容器受压鼓起,从而断开触点,症状就是通电一会儿就进入保压状态,修都不好修因为螺丝锈死在孔里了.

网友:
我电饭锅也是这种按键,不太灵敏,

网友B:
换微动开关吧……不是啥难事

网友C:
确实这种现象就是真相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确实这种现象就是真相

有用电吹风吹的,这是应急要用

也有晾晒的,这是不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用电吹风吹的,这是应急要用

也有晾晒的,这是不急

但是,用用又会再现问题,
所以,如果能找到确切位置和问题原因,可以采取适当办法比较彻底的解决的

网友D:
我家的电压力锅被媳妇煮牛肉放太多水溢出来搞坏,修好,再次同样问题搞坏,这次还更麻烦,PE和LN之间绝缘不够,一插就跳闸,还没查出来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E:
我买了个只有一个旋钮的压力锅,简简单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电压力锅被媳妇煮牛肉放太多水溢出来搞坏,修好,再次同样问题搞坏,这次还更麻烦,PE和LN之间绝缘不 ...

断开地线通电用一次,发热烤干就好了,注意一开始锅体可能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力锅底部调压螺丝是铁的,用久了会锈,锈了会膨胀,压力锅认为是压力容器受压鼓起,从而断开触点,症状就是 ...

我这个型号的电压力锅,我认真找了很多次,没发现压力传感器。之前问过,数码之家网友有说是通过温度传感器计算压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微动开关吧……不是啥难事

微动开关早就买了,只是发现按键又变得呱呱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断开地线通电用一次,发热烤干就好了,注意一开始锅体可能带电!

感觉是感温探头或者电磁阀线圈有漏电,只要锅盖的地线不接就可以,锅盖上只有一个电磁阀和一个感温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电压力锅被媳妇煮牛肉放太多水溢出来搞坏,修好,再次同样问题搞坏,这次还更麻烦,PE和LN之间绝缘不 ...

嗯,看来差不多都是共性问题
我微信里,好朋友的发照片抱怨他老婆
不知道怎么就忘记了,一锅牛肉最终焦化了
我说,下次你媳妇用手机计时器提醒
职业是公务员与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个只有一个旋钮的压力锅,简简单单

难道是编码器控制?分享个照片,叫我们见识见识

网友:
是不是防水防潮做的不到位,感觉这个问题以后还会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编码器控制?分享个照片,叫我们见识见识

机械的,美的4H,咸鱼135,卖家淘宝下单代买,后来发现还有更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看来差不多都是共性问题
我微信里,好朋友的发照片抱怨他老婆
不知道怎么就忘记了,一锅牛肉最终焦化 ...

不合适就更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感温探头或者电磁阀线圈有漏电,只要锅盖的地线不接就可以,锅盖上只有一个电磁阀和一个感温探头 ...

不跳闸就可以用,可以自己发热烤干,就是外壳一开始带电,要注意,自己烤干以后插座也地线也不会因为漏电跳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