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下乡全拆松下波轮XQB75-Q760U清洗,修不脱水故障更换离合器全过程

楼主(2025-07-20):
各位看官,最近很多东西修,积累一堆素材,其中这个松下波轮洗衣机的拆修,我觉得挺有意思,拆了半天,修了半天发现修了个寂寞。。。不过当然最后也是完美结局,只是总一次小总结,经验主义会让你走很多弯路。。。不够细心也是我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话说我乡下的叔辈致电我,说家里的波轮洗衣机突然不脱水,不知怎么修,(堂叔开货车,懂一点修车,有一定动手能力),我远程先叫他看看牵引器脱水时有无拉开,回答是无,,我微信里推断,要么控制主板到牵引器的线束,要么牵引器,要么主板都有可能导致脱水没反应。由于堂叔没有万用表也不会用,后来我直接喊他先下单买个牵引器回来换上试试。。 一周后他回复涛声依旧,我教他用两根导线把旧牵引器缠绕两个接线柱,然后一头通电测试,发现牵引器根本没事能正常拉伸。后来他找到一个以前修空调师傅遗漏的一块福禄克万用表,在我远程指导下通电测试了牵引器接线的电压,录得有60V交流电压(就是这里疏忽了)他还在微信里提到,,波轮转大桶不转。。。我解释是因为牵引器没拉开。拨叉卡的死死的大桶肯定不会转。。。堂叔说还是请我亲自去走一趟,他搞不定了。。

一周后休息日我带齐工具到现场,反正都是拆了。顺便把洗衣机拆洗一下吧,于是整机拆洗了一遍,然后再趴下把离合器的拨叉反复弄了几次,没发现拨叉有锈死,难度是抱簧老化导致离合器抱不住轴,这时堂叔的大哥过来串门,他也是老司机,有一手修车好本领,他当时就说了。多半是离合器问题。。轴都没转 。。。

堂叔突然提起一件事,说当时出现故障时打开上盖闻到一点点像是烧糊的味道。。。。似乎是上盖主板那边传来的。。。于是又把上盖主板拆开反复检查,也没发现有烧糊烧黑的地方。因为松下的主板分两部分,一片控制面板,一片是开关电源主板,也许时间太长了糊味没有了。当时我还很认真地捋了一下主板到牵引器的线束,没发现有断裂。。然后还跟了一下线走向。。。也就没再查下去(就是这个大疏忽),上网查了下主板价格,也就45一整套,先把主板排除吧,下单买了。。一周后屁颠屁颠回乡装,两人期待中通电开机,结果这次更乖, 到脱水7分钟直接跳到5分钟就停了。比原来的主板响应更慢。维修又卡住了。。。难不成还是离合器问题。。。想着先买了换,不成再退。。于是又下单把离合器买了回来。。

这已经过去两星期了。堂叔一周才回家一趟休息一天,离合器更换过程我就不说了 。。准备13. 14号内六角套筒,洗衣机倒过来拆就完。。 牵引器一般都是10号套筒。。。
更换好离合器,再把原来的牵引器装上,满怀希望通电一次搞定,结果还是啪啪打脸。。问题依旧存在。。。。。

这次我冷静思考一下,,线束顺然有电总感觉那里不对,对了电压怎么只有60V,而不是220V。重新把牵引器的两根导线到主板插头那里捋顺。发现两根导线一根接在排水阀接口上,一根接在进水阀接口。万用表拿通断档一头插接口,一头插牵引器接口。绕了半天,发现只是插牵引器的插头线暗断。。。。 外观看不出来。。这也解释到为什么电压只有60V。而不是220V,电压不够牵引器肯定不开,,当时也没注意,发现电压稳稳的也没细想。。。。这个。。。。太不细心了。如果一开始就去捋线。排除。也不至于查半天查不出问题。。。一个不够细心,,起初捋线发现排水阀的插口线跟牵引器的线对不上,就还纳闷怎么对不上,原来一根导线接到进水阀。只有一根是接排水阀的导线,第二经验不足,,电压60V不足还未引起重视。。

剪了几段线还是不通,不知那里断。最后重新再找一根导线直接焊上连接排水阀插头。重新整理线路,复原装机,一切如常。。。这洗衣机用了十来年从未修过。也没洗过。。离合器更换后估计还可以用它几年。。。

跟我上次修大舅家松下波轮一样,,还是一根导线引起的故障,却走了很多弯路。。。但故障点不同。。上次是电机线脱水时摇晃扯断了。。这次是大意加经验不足。。。。 虽然绕了很多弯路,,最后还是修起来了。。维修一定得细心。不断总结。 。。。最后还帮他洗了一台小型4公斤的 AUX奥克斯波轮洗衣机。。。 尽管累。但收获满满。

由于忙于修,图片有点凌乱,只是拍了拆卸前后,更换离合器的图片。。真正故障点忘记拍了。反正就一个导线暗断导致的。。各位看官将就看

包边都拆开了。。一般不建议拆包边,容易变形

堂叔在认真地洗。我一边洗另一台一边拍

外桶洗干净后。。。。

新买的控制板套板,新的牵引器

新旧离合器对比,这离合器有三种,长轴,中轴,短轴,差一点都不行。。760U用的是长轴

旧离合器轻松拆卸

堂叔与我像修车一样爬进洗衣机底部安装牵引器

凑合用的奥克斯小波轮 ,大洗衣机没修好,只能用她女儿从大学宿舍搬回来的小洗衣机顶替用

网友:
我一直用松下波轮洗衣机。

楼主:
   各位看官可别嫌我啰嗦,我是想把维修心路历程写出来。让各路英雄以后碰到同样问题少走点弯路。。我也不怕丢人,知耻近乎勇,知道自己不足下次补够,,正因为不够细心,经验不足才把历程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

网友:
洗衣机不好整

网友:
山寨主板不一样的也能用吗?即便是一样的,程序不能复刻,Fuzzy肯定没了;
买离合器属于昏招,用手掰一下就能验证

网友:
我的三星滚桶16年了,2019年底只换过一个排水泵

网友A:
这么一搞跟换新的差多少钱?

网友B:
一般是连接线扯断开了,外壳到电机,牵引器的线束两头扎太紧,解开一点,免得摇摇晃晃了不够长拉着断开

网友:
不拆开不知道里面脏

网友C:
看拆解图,使用频率不是太高,锈蚀不严重,否则就太难拆了

网友:
一波三折,不过是费点事,还是修好啦,经验总结,下次就不会犯了。

网友:
这玩意儿太难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一搞跟换新的差多少钱?

差很远,,换离合加牵引器加主板不到200

楼主:
我辛苦编辑的楷体怎么又变成普通宋体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拆解图,使用频率不是太高,锈蚀不严重,否则就太难拆了

拆倒是不难的。。。波轮洗衣机只要波轮能拆开,基本就成功一半,,

楼主:
不难的。。。比起滚筒这算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连接线扯断开了,外壳到电机,牵引器的线束两头扎太紧,解开一点,免得摇摇晃晃了不够长拉着断开 ...

关键就是这里。。。它压根没断,,外观完全看不出来的。。它里面断了。不用表测量根本不知道。。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想找专业的维修都没有以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