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工很好的美的空调遥控器拆解(Midea RN08S14)

楼主(2025-07-20):
做工很好的Midea(美的)空调遥控器,由于之前闲置很久导致电池都严重腐蚀了,拆开清理了一下,竟然完好如初,这个遥控器的主板做了防水,按键也有二种,侧面使用了微型按钮开关,主板采用了园形锅仔片按键,经久耐用,整个遥控小巧灵活带有背光灯。

网友A:
反人类设计,遥控器就需要简单实用,就像格力遥控器。整的花里胡哨 上了年纪人 都用不好。

网友:
正面和侧面都有按键稍显复杂了点。

网友:
原装就是不一样,第三方的那个简陋。

网友:
太窄了,真别扭哇

网友:
上次逛商场遇到过一个,手摸了三回才发现是遥控器,还以为是录音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人类设计,遥控器就需要简单实用,就像格力遥控器。整的花里胡哨 上了年纪人 都用不好。 ...

你说的太对了

网友:
对于老年人来说,越简单实用越好,越耐用越好,实惠的东西不容易碰到了。

网友:
按键太少不方便。

网友:
和我的遥控器一样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我家就是这种,手感比较差。

网友:
成本不低的。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看着操作有点复杂

网友:
这遥控感觉不错

网友:
电池漏出的液体,腐蚀性老强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在用,正面按键不太灵敏了。

网友:
还不错,感觉还是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