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刷机把驭盾mr616-h1路由器改成小型NAS

楼主(2025-07-20):
# 0x00 写在前面
这几天有空折腾了下驭盾路由器MR616-H1,实现了一个小型家用NAS的功能,下面大都是文字记录,当时也没有特别详细的截图或拍照啥的,大家凑合看吧。

传输速度能到30MB/s,带宽相当于250Mbit,千兆网的优势还是有的。
大屏电视机现在也支持DLNA,可以直接播放NAS上的文件。

# 0x01 我的需求
家里有个小房间信号弱,本来想找个路由器增加一下覆盖,发现3年前跟风买的驭盾路由器MR616-H1还在吃灰,这个路由器还可以装SATA硬盘,说不定还可以做个NAS,决定折腾下兴许能用上。
在网上找了一圈,也没有搜到有什么openwrt固件可以刷新,倒是有刷其他的固件,但是都说有些问题,主要是我喜欢openwrt这种固件,相当于一个linux操作系统,可玩性更大。
先看下原本的固件能不能用吧,用mysmarthome密码进入设置界面,发现不能改成桥接模式,因为家里已经有主路由了,不能桥接,那么也就不能做NAS了,必须改。

# 0x01 单片机的功能
去网上看了一下前人研究过的这个主板上带的单片机的问题,我把TTL的TX和MCU的TX线分别接到我电脑的串口,监听一下这个串口在干啥,
发现MCU会监控路由器的console串口输出的数据判断路由器状态,同时不断的执行nvram set McUrEt=0?0?和nvram get McUrEt来判断路由是不是正常工作。
一旦TTL串口线故障,或者主机故障无响应,MCU就会通过pin16脚产生一个短暂高电平,控制电源断开再接上,相当于自动重启。
开机的时候MCU接上电也会第一时间拉低pin16,让主板断电(MCU是单独供电,会一直有电),按下开机按钮(好像是连接到pin13脚,有点不记得了)后MCU才给pin16信号决定开机。
关机的时候web服务会在console打印出一些状态码,比如连续打印McUrEt=0204这种,然后单片机就会根据这个信息来关机,实现了软件关机的功能。
此外,单片机的除了连TTL串口和电源控制以外,还要接LED的控制(pin14和pin15都是)。

搞清楚MCU的功能以后,我本来想写个新的固件替换掉开关机的功能,后来发现我研究MCU的时候,不小心弄掉了2个焊盘,就放弃了。

焊盘很容易掉,PCB还至少是4层版。
拆掉MCU的路由器,不能实现软件关机了,而且一插上电源就开机了,不过对于长期使用的NAS来说不算问题。重启可以在后台用reboot命令

# 0x02 登录系统
那么用原版的固件如何绕过web修改配置呢,那就需要登录后台系统了。
扫描了一下端口,发现有8200和1123两个端口可以通。8200好像是minidlna端口,1123一连发现是个telnet:

尝试了admin,root等弱口令,都没有办法登录,还得想其他办法找到系统里面的passwd文件。
我自己没有备份过固件,就从网上下载了原版备份的固件,然后分析了下,找到了一个jffs2文件系统的mtblock2.bin,打开以后找到了passwd.old

然后丢到hashcat,还真给跑出来几个密码。不过admin的还是跑了7位都找不到。
support,user和nobody的密码都是1234,而且登录以后相当于root,因为uid=0

# 0x03 修改系统
先看了下启动以后系统做了些啥

然后再看runtime-setup.sh
# cat /etc/runtime-setup.sh
#!/bin/sh

export STG_SVR_ADDR="192.168.4.245"
export STG_SVR_PORT="5555"

if [ -n "$1" ]
then
    STG_SVR_ADDR = "$1"
fi

if [ -n "$2" ]
then
    STG_SVR_PORT = "$2"
fi

export MEDIA=/media
export RUNTIME=$MEDIA/runtime
export DSS=$MEDIA/dss
export DATA=$MEDIA/data
export TMP=$MEDIA/tmp
export FILE_SERVER="http://$STG_SVR_ADDR:$STG_SVR_PORT/files"
export BOARD_SKU="MR616-H"

export LD_LIBRARY_PATH=$RUNTIME/lib:$RUNTIME/usr/lib:$LD_LIBRARY_PATH
export PATH=$PATH:$RUNTIME/usr/bin:$RUNTIME/bin
export PYTHONPATH=$RUNTIME/lib/python3.4
export PYTHONDONTWRITEBYTECODE=1
export SSL_CERT_FILE=$RUNTIME/etc/ssl/certs/ca-bundle.crt

export STAGING_DIR=/tmp/.staging

export PGDATA=$DATA
export DBNAME=smarthome

export AUTO_UPDATE=$TMP/update/auto_update
export INSTALLER=$TMP/update/__installer.sh
DB_RESTORE_FILE=$DATA/db.restore

mftagent

ubiattach -m 4 -d 0 -O 2048

mkdir -p $RUNTIME
mkdir -p $DSS
mkdir -p $DATA
mkdir -p $TMP

find /dev -name ubi0_* -exec umount {} \;

mount -o no_chk_data_crc -t ubifs /dev/ubi0_2 $DATA
if [ $? -ne 0 ]
then
    echo "Mounting /dev/ubi0_2 failed, remove 2 volume and create new..."
    ubirmvol /dev/ubi0 -n 2
    ubimkvol /dev/ubi0 -s 100MiB -N data -n 2

    mount -o no_chk_data_crc -t ubifs /dev/ubi0_2 $DATA
    if [ $? -ne 0 ]
    then
        echo "Mounting failed, remove $DATA..."
        rm -rf $DATA
    fi
fi

mount -o no_chk_data_crc -t ubifs /dev/ubi0_3 $TMP
if [ $? -ne 0 ]
then
    echo "Mounting /dev/ubi0_3 failed, remove 3 volume and create new..."
    ubirmvol /dev/ubi0 -n 3
    ubimkvol /dev/ubi0 -m -N tmp -n 3

    mount -o no_chk_data_crc -t ubifs /dev/ubi0_3 $TMP
    if [ $? -ne 0 ]
    then
        echo "Mounting failed, remove $TMP..."
        rm -rf $TMP
    fi
fi

if [ -f "$AUTO_UPDATE" ]
then
    echo "Mounting runtime readable/writeable..."
    mount -t ubifs /dev/ubi0_1 $RUNTIME

        echo "Starting update..."
        $INSTALLER

    echo "Umounting runtime..."
    umount -l /dev/ubi0_1
fi

echo "Mounting runtime dss data tmp..."
mount -r -t ubifs /dev/ubi0_0 $DSS
mount -r -t ubifs /dev/ubi0_1 $RUNTIME

echo "Initializing database..."

pg_ctl init -o "-E UTF8"
pg_ctl start -w -o "-c listen_addresses='' -c max_connections=10 -c shared_buffers=16MB -c temp_buffers=2MB -c checkpoint_segments=1"

ok=0
until [ $ok == 1 ]
do
    echo "Waiting until database server is started..."
    psql -l
    if [ $? == 0 ]; then
        ok=1
    else
        sleep 1
                pg_ctl start -w -o "-c listen_addresses='' -c max_connections=10 -c shared_buffers=16MB -c temp_buffers=2MB -c checkpoint_segments=1"
    fi
done

echo "Checking smarthome restore factory settings..."
res=`nvram get __p_smarthome_restore_factory_settings`
nvram set __p_smarthome_restore_factory_settings=0
if [ ${res} == 1 ]; then
        psql -l | grep $DBNAME
        db=$?
        until [ ${db} != 0 ]
        do
                dropdb smarthome
                psql -l | grep $DBNAME
            db=$?
        done
        echo "Smarthome restore factory settings OK..."
fi

echo "Checking database existence..."

psql -l | grep $DBNAME
if [ $? != 0 ]; then
    echo "Database not exist, creating..."
    createdb $DBNAME
fi

if [ -f $DB_RESTORE_FILE ]; then
   echo "Restoring database..."
   dropdb $DBNAME
   createdb $DBNAME
   pg_restore -c --if-exists -d $DBNAME $DB_RESTORE_FILE
   rm -f $DB_RESTORE_FILE
fi

sync
nvram commit

ps | grep [m]rtech.smarthome.host | grep S | grep -v grep > /dev/null 2>&1
if [ $? -ne 0 ]; then
   systemd &
fi

主要就是挂载4个ubifs文件系统,/tmp/media/data和/tmp/media/tmp是可写的,data是存放PGSQL数据库的数据文件
/tmp/media/runtime和/tmp/media/dss都是只读的,runtime是存放可执行程序,dss是存放网站的证书和私钥等。
在runtime-setup.sh的最后一段,可以看到启动了systemd这个命令
我们再看下systemd里有啥:
#!/media/runtime/bin/python3

import os, time

from urllib.request import urlopen
from urllib.error import *

os.system('export LD_PRELOAD=/media/runtime/lib/libsigsegv.so')
os.system('export RUNTIME="/media/runtime"')
os.system('export FILE_SERVER="http://$STG_SVR_ADDR:$STG_SVR_PORT/files"')
os.system('export BOARD_SKU="MR616-H"')

os.system('export LD_LIBRARY_PATH=$RUNTIME/lib:$RUNTIME/usr/lib:$LD_LIBRARY_PATH')
os.system('export PATH=$PATH:$RUNTIME/usr/bin:$RUNTIME/bin')
os.system('export PYTHONPATH=$RUNTIME/lib/python3.4')
os.system('export SSL_CERT_FILE=/media/runtime/etc/ssl/certs/ca-bundle.crt')

os.system("ps -w | grep [p]ython3 | grep [s]marthome-web | grep -v grep | awk {'print $1'} | xargs kill")
os.system("killall mrtech.smarthome.host")
os.system("killall ntsclientcon_brcm_static")

os.chdir('/tmp/')

WEB_START_DELAY = 40
web_started = time.monotonic()
delay_nts = 2

while True:
    if os.system('ps -w | grep [p]ython3 | grep [s]marthome-web | grep -v grep > /dev/null 2>&1'):
        os.system('smarthome-web &')
        web_started = time.monotonic()
    elif time.monotonic()-web_started > WEB_START_DELAY:
        need_restart = False
        try:
            with urlopen('http://127.0.0.1/__health_check', timeout=10) as response:
                res = response.read().decode('utf-8')
                need_restart = res!='OK'
        except HTTPError:
            pass
        except:
            need_restart = True

        if need_restart:
            print('systemd: Web server is not responding to heart beat test, restarting anyway...')
            os.system("ps -w | grep [p]ython3 | grep [s]marthome-web | grep -v grep | awk {'print $1'} | xargs kill -SIGKILL")
            os.system('smarthome-web &')
            web_started = time.monotonic()

    if delay_nts > 0:
        delay_nts = delay_nts - 1
    elif os.system('ps | grep [n]tsclientcon_brcm_static | grep -v grep > /dev/null 2>&1'):
        os.system('taskset -c 1 ntsclientcon_brcm_static &')

    if os.system('ps | grep [m]rtech.smarthome.host | grep -v grep > /dev/null 2>&1'):
        os.system('umount /media/Public')
        os.system('taskset -c 1 mrtech.smarthome.host &')

    time.sleep(5)

这里就是主要启动web界面和一些辅助程序,比如ntsclientcon_brcm_static和mrtech.smarthome.host。
我测试了一下,杀掉这些进程似乎对网络没有影响。
我的改造方法就是先把runtime这个文件系统先重新mount成读写的,然后修改systemd程序。
wifi的功能默认也是开启的,如果不修改配置的话建议关闭web服务的启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测试,去掉一些自带的无用程序和web启动(配置基本上都可以在后台修改,当然web前台修改也更方便),我的systemd改成了这样:
#!/media/runtime/bin/python3

import os, time

from urllib.request import urlopen
from urllib.error import *

os.system('export LD_PRELOAD=/media/runtime/lib/libsigsegv.so')
os.system('export RUNTIME="/media/runtime"')
os.system('export FILE_SERVER="http://$STG_SVR_ADDR:$STG_SVR_PORT/files"')
os.system('export BOARD_SKU="MR616-H"')

os.system('export LD_LIBRARY_PATH=$RUNTIME/lib:$RUNTIME/usr/lib:$LD_LIBRARY_PATH')
os.system('export PATH=$PATH:$RUNTIME/usr/bin:$RUNTIME/bin')
os.system('export PYTHONPATH=$RUNTIME/lib/python3.4')
os.system('export SSL_CERT_FILE=/media/runtime/etc/ssl/certs/ca-bundle.crt')

os.system("ps -w | grep [p]ython3 | grep [s]marthome-web | grep -v grep | awk {'print $1'} | xargs kill")
os.system("killall mrtech.smarthome.host")
os.system("killall ntsclientcon_brcm_static")

os.system('/tmp/media/tmp/init.sh')                      #自定义启动脚本,放在tmp区可以随时修改

while True:
    os.system('/tmp/media/tmp/watch.sh 2>/dev/null')    #这里可以添加需要试试处理的工作
    time.sleep(5)

可以把需要启动的程序放到/media/tmp/init.sh里,目前我的init.sh是这样的:
#!/bin/sh
cp /media/tmp/passwd /tmp    #这里是修改默认的账号和密码,否则连到外网被黑了可不好,如果不出网就不用改
export TZ=CST-8
export LD_PRELOAD=/media/runtime/lib/libsigsegv.so
export RUNTIME="/media/runtime"
export FILE_SERVER="http://$STG_SVR_ADDR:$STG_SVR_PORT/files"
export BOARD_SKU="MR616-H"

export LD_LIBRARY_PATH=$RUNTIME/lib:$RUNTIME/usr/lib:$LD_LIBRARY_PATH
export PATH=$PATH:$RUNTIME/usr/bin:$RUNTIME/bin
export PYTHONPATH=$RUNTIME/lib/python3.4
export SSL_CERT_FILE=/media/runtime/etc/ssl/certs/ca-bundle.crt

utelnetd -d -p 1123 -i lo -l /bin/login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1.1 dev br0                #解决路由不能访问外网的问题
route -A inet6 add default gw fe80::1 dev br0
echo 'nameserver 8.8.8.8' > /etc/resolv.conf
echo 'nameserver 192.168.1.1' >> /etc/resolv.conf   #192.168.1.1是我主路由的IP
killall dnsmasq
sed -i 's/192.168.1.100/192.168.1.1/g' /tmp/dnsmasq.conf
/usr/sbin/dnsmasq -K -h -n -i br0 -r /tmp/resolv.conf -C /tmp/dnsmasq.conf   #解决wifi不能桥接上网的问题
killall sysdog netgd

mount /dev/sda1 /media/Public    #挂载SATA盘

cp /media/tmp/minidlna.conf /tmp
minidlnad -f /tmp/minidlna.conf -d &   #启动minidlna服务

cd /media/tmp/frp_0.63.0_linux_arm
./frpc -c frpc.toml &                           #启动内网穿透服务

# 0x04 NAS必要的服务
systemd里不用保留什么,smb默认就是启动的,init.sh里也启动了minidlna服务,这样PC端、手机、平板和大屏电视机都可以直接访问。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smb协议只支持1.0,win10以上的操作系统需要在程序里手工添加SMB1.0和CIFS的支持。
还有就是smb服务是有MAC地址白名单的(否则找不到网络共享),建议先通过原版的web页面配置好。如果实在不想启动web进行配置,也可以直接设置nvram:
nvram set smb_aclrule='11:22:33:44:55:66  11:22:33:44:55:67 ...'

多个MAC地址中间用空格隔开,然后用reboot重启就可以生效了
反正在后台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其实能进后台基本就相当于一个openwrt了,只是没有那么多安装包软件可以用。不过自带的基本也够了,linux下常用的工具都有。

# 0x05 锦上添花
这个NAS我还想作为百度盘的下载工具和一些文件下载的工具,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类似的工具,网上下的aric2和BaiduPCS也不能运行。
没办法,只好自己手工编译一个BaiduPCS-go针对这个arm架构的特别版本。

另外还需要个类似curl的工具,方便下载文件用,curl官网提供的包也不能用,需要libc的支持,如果那样得需要重装系统,只好作罢。从github上找了个bat工具,用go重新编译可以跑,给它改了个curl的名字,方便使用。

这两个编译好的文件放附件了,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按我这篇文章折腾下,或者有什么问题的也可以在这里提问交流。

网友A:
台繁琐,还不如刷机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能编程的都是高手,我一直都弄不明白。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固件都能自己写。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繁琐,还不如刷机

找不到合适的固件,总是有各种问题。能找到早就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