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工具有油味和铁屑如何处理?

楼主(2025-07-20):
新买的一些铁质工具 会有一些油和铁屑 怎么清理最合适?水冲的话能行吗

网友:
用一段时间气味应该会没有

网友:
丙酮可以清洗油渍,钢刷子可以清理切屑。

网友:
你有没有试过洗板水?

网友:
这不是为了防生绣么,肯定会有油味的。

网友:
直接用洗衣粉清洗不可以吗

网友:
这是防锈油啊,我都想让它尽量长期保持,你还想清洗......

网友:
上面的油隔绝空气中的水份,防止铁器生锈。或者喷点WD40擦擦,油味肯定有,习惯就好。

网友:
我所在工厂过去有一个轴瓦车间,生产锡基巴氏合金轴瓦,钢带挂锡前要有洗油工序,他们用的溶剂是三氯乙烯,我想去油效果肯定很好,不过三氯乙烯有点毒性,使用时要注意通风,避免吸入过多。

网友:
水洗肯定是不行的,洗的太干净了搞不好当时就会生锈。

网友:
洗净了就开始生锈了!

网友:
多摸几次不就好了吗

网友:
用干毛巾擦擦就行了,水洗就锈了吧。

网友:
使用频繁会去掉的不用刻意去清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洗洗更健康;其实经常使用的工具,用干净的布料,擦干净就可以。

网友:
新工具活动部分都上了润滑油,有些金属部分也涂了机油之类的防锈,用纸巾擦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