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华为体脂秤3改装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5-07-20):
    家里一台华为体脂秤3,这款机器是用4节7号电池供电,买来之初考虑长久使用电池耗材比较多,所以就买了4节800mah的充电池,平时家人一起使用,使用频率比较高,电池显得不太耐用,充一次电用不到2个月,每次都要拿出电池,找出很少使用的充电器来充电,感觉比较麻烦,所以寻思着要改装一下,使用锂电池供电,并且外加装充电接口,增加使用的便利性。

    根据体脂秤内部的空间结构,最后制订了方案如下:5V充放一体模块 1块、3000mah锂电池1块、TPYE-C带卡扣的充电接口1个、3mm导光柱1条、导线若干,原本是想尽量选容量大的电池,可以减少充电次数,不过受限于内部空间,因其内部空间用了加强柱分离出各个小格,如果破坏掉会影响秤的强度,所以电池受限于小格的大小。
    电池到手后先跟模块连接好,作了测试能正常供电给秤工作,顺手测试了电池容量,在逆变成5V供电情况下,能供出10.54Wh,估算效率为95%,电池容量充足,比较理想。同时测试了锂电经过模块升压供电时的工作电流,在秤工作时约150ma的工作电流,秤的LED灯熄灭后约60ma的电流,过约不到1分钟进入休眠状态,此时电流约0.1ma。

    开拆,拧开电池仓4粒螺丝,用卡片从四角开始撬开卡扣,分离后的样子就这样,整体做工还是不错,电池仓下方的小格就是准备放锂电。

    后盖开充电座的孔和导光柱的孔,导光柱孔主要是将模块上的LED灯的状态光引出到外壳,可以看到工作状态和充电状态。充电座由于外露部分有一点高度,直接装在秤的下面,称重时可以会顶着造成测量不准,所以要装在一侧,此处离地间隙要大些。先用笔画出大约位置,用电钻打出孔位,然后电磨机慢慢磨出合适的孔,这步浪费了1小时时间,也是工程里最占时的一步。

    安装好后盖的充电座和导光柱,再将元件安装在主机上。纳米胶固定好电池和模块,电线接好,再用胶带固定。模块是焊好电线后,包上热缩管,在LED灯处开好孔。最后接好充电座的线,盖上盖,完成,接上充电器,导光柱显示充电灯状态。完美。

    此次改造费用不多,最贵是电池,要9.8元,模块1.6元,充电座,导光柱,电线,胶布、纳米胶等,一共加起来不到15元。元件不贵,就是费点人工,总共花了约1个半小时完成。最后做一下能量的测算,原来用4节1.2V800mah的充电池,能量约3.84Wh,锂电池逆变后供电约10.54Wh,约2.7倍,算下来能使用约5个月才充一次电,充一次电约需3-4小时,充电直接用TYPE-C接口的手机充电器,方便很多。
(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
支持折腾,动手能力强,加分!

网友:
好大的工程~楼主厉害!!!
我家体重枰,2接7号电池,也是老换,弄了个手机电池贴在底部,用的时间长了些,省掉买电池的钱了,就是需要拿下来充电有点麻烦。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这做工标准

网友:
加充电口是个技术活

网友A:
电流是从电池端测的还是模块后面测的?

网友:
这个改的漂亮

网友:
我家那个称四节5号电池用了四五年了,觉得蛮省点的,如果跟你的一样两个月要换电池,我觉得 我也要奔溃了,也该对它下手了。

网友:
这办法还真不错

网友:
改的漂亮又实用

网友:
改的很好,很实用。

网友:
我也这么改过小米的

网友B:
挺好, 改得那个槽就像给锂电预留的原装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是从电池端测的还是模块后面测的?

电池端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 改得那个槽就像给锂电预留的原装位一样

确实刚刚好,如果大点更好,可以放5000mah就更好了

网友:
生命贵在折腾生命贵在折腾

网友:
谢谢分享~我家的电子称也想改一下

网友:
改3000mAah锂电池可以使用很久啦

网友:
做的不错,充电口放到侧面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