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铭牌的保护 避免磨损

楼主(2025-07-20):
摩托车铭牌、车架号一般在车头方向柱上,有三条管线围绕。

车辆停车时,车头、车身一般是向左倾斜,导致三条管线与名片摩擦,时间长了,铭牌的一些数据就会被磨去。

看到一些车主用塑料水瓶身保护,简单易行,自己也做了一个。方法如下:找一个干净的塑料水瓶,

根据要保护的长度,剪去头尾,再中间破开。然后对照方向柱的长度,圆周,慢慢修改高度,圆周长度。

合适后,从摩托车方向柱左边插入,

完工!

网友A:
多粘几圈封口胶能防止摩擦不?

网友:
这创意不错啊

网友:
完美利用它的弹性   可以的

网友:
这办法还真不错,实用。

网友:
感谢分享,多学习,多提高

网友:
这方法好,以前看过用透明塑料瓶保护,车行的人说我那车标牌磨损得快看不清,以前都没留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粘几圈封口胶能防止摩擦不?

短时间可以。但空间不大,操作不便。

网友:
这办法还真不错

网友:
这活儿不错,像个屏幕贴膜一样,还比较隐蔽不妨碍美观,更换还方便,真棒的做法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的典型案例

网友:
人才在民间

网友:
不错的方法,废物利用很到位。

网友:
这块铭牌无所谓的,有钢印的车架号

网友:
办法不错,挺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