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三把小刀 MORAKNIV & WURTH

楼主(2025-07-20):
夕夕20买了把莫拉平替版玩玩,评论底下都说是斯堪刃照片也看不出细节大型看起来是斯堪刃吧,到手果然不是斯堪刃,前面二次开刃了厚度可以手感挺重放着吧。应该是全龙骨这个厚度和分量可以做生存刀了,第一把蓝的是正版莫拉大力神正经斯堪刃一磨到底没有二次开刃削木头很丝滑,第二把是平替版二次开刃就有点宽了,第三把是伍尔特的一款以前淘宝买的二次开刃比较窄手感还不错当时价格实惠

网友:
有点意思啊

网友:
20元一把很便宜了,正品的不锈钢款是 12C27的材质,比440C的硬度低一点点,保持性差不多,再就是碳钢的材质,容易打磨得很锋利,就是容易锈。 京东以前促销,最便宜的正品几十元一把,贵的200-300多,价格不便宜,但在国外就是日常用的普通工具

网友A:
陶瓷刀用着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刀用着也可以,

还没用过会不会摔断

网友:
会不会被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用过会不会摔断

会摔断,但很利,不需要磨,

网友B:
啥玩意儿?
第二款,那个有经纬度标志的是平替?
我看刀背都是很平整的,做工不差啊,它是平替?

好吧,我只能说原版的确实细节有点糙啊
当然了,打磨开刃这个东西,应该是原版的好点吧,这才是真正的技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摔断,但很利,不需要磨,

估计不快了也很难磨,金刚砂磨石还行,普通烧结或者浇筑的磨石应该有点难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玩意儿?
第二款,那个有经纬度标志的是平替?
我看刀背都是很平整的,做工不差啊,它是平替?

一个碳钢版一个不锈钢板,碳钢版都是冲压成型的

网友B:
转了一圈没找到20的,找到30的

结果没买,因为我看到了瑕疵款欧皮诺8号,12块钱,要什么自行车,果断下手
莫拉?什么莫拉,不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了一圈没找到20的,找到30的

结果没买,因为我看到了瑕疵款欧皮诺8号,12块钱,要什么自行车,果断下手

价格忽高忽低的,我是比较喜欢斯堪刃。准备买几个雷胖子便宜刀胚想想几年前拍的晌午做的雷胖子刀胚还趴在那吃灰没装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了一圈没找到20的,找到30的

结果没买,因为我看到了瑕疵款欧皮诺8号,12块钱,要什么自行车,果断下手

欧皮诺8号是什么玩意

网友:
只有在厨房才有机会用,切个水果什么的,其他的,都是没事摸两下
这次是pdd海淘,说是木柄瑕疵,主要是不锈钢的版本,确实很实用,如果是碳钢我会犹豫的

这个价格还包邮,我都不管它真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欧皮诺8号是什么玩意

法国人第十一根手指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的,欧皮?
反正很实用的小玩意儿
刚刚看错了,是清凉节,不是海淘
8号大小比较合适吧,他家木柄瑕疵的12,正常的无瑕疵不锈钢8号,21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国人第十一根手指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的,欧皮?
反正很实用的小玩意儿

刚看了下B站关注的一个玩刀的,才发现伍尔特那个后来还有手柄包胶不锈钢版还有刀套……12块可惜当时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国人第十一根手指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的,欧皮?
反正很实用的小玩意儿

欧皮耐尔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欧皮耐尔是吧……

对的对的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个发音
刚刚查了一下,发育发音欧皮耐

网友:
一直以为莫拉是薄铁片子,没想到还有这么厚的。

网友:
放在一起果然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