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01电阻档温漂大到令人发指

楼主(2025-07-20):
1.不愧是最低端的福禄克啊,现在温度是30度,电阻档的温漂真是让所有人惊叹,这个表的没有问题的,

2.建议各位朋友,测量电阻就不要用福禄克101了,

3.1M的电阻和10M的简直是做火箭的温漂

网友:
福禄克还是很有名的。

网友:
验证了中国老主宗传下来的古话便宜无好货

网友A:
福禄克,不可能有问题吧,估计是你温度计,空调,电阻有问题

网友B:
时间长了都要校准的
不校准必须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不可能有问题吧,估计是你温度计,空调,电阻有问题

和当年 mtk山寨机时代   花大几百去买三星的低端机一样  山寨机2-300就很好用了  然鹅花700买的三星的只是老人机 就只能打电话

大牌子的低端机不见得就好  可能还不如价格不到一半的 同类型产品  有句话叫 落水凤凰不如鷄

网友C:
连真值都没给出来。
福禄克101的电阻档温漂我测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长了都要校准的
不校准必须飘啊

校准个头,101等等电阻档都无法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不可能有问题吧,估计是你温度计,空调,电阻有问题

100欧,1k 10k 100k都没问题,1m和10m的是确实飘的大,我有2台101,都是这个德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真值都没给出来。
福禄克101的电阻档温漂我测过,不大

我明天看看是不是1m和10m的分压电阻挂b了,估计因该是坏了,

网友:
高阻电阻的温漂也不容小觑

网友:
要跟另一个表来对比,消除环境误差

网友:
1M的误差还算正常,10M的太离谱了,要么电阻问题要么表的问题,

网友:
这种表,量个大概的值就行了,精确的测量,需要更高端的表

网友:
你电阻有问题,哈哈

网友:
飘的太多,估计是表有问题了。

网友D:
换更高级的   能完美解决吗

网友:
去看看手册吧,大阻值本来就不准。。。去看看手册吧,大阻值本来就不准。。。去看看手册吧,大阻值本来就不准。。。

网友:
我看到的都是FLUKE.居然还有中文的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更高级的   能完美解决吗

去看看手册吧,大阻值本来就不准。。。去看看手册吧,大阻值本来就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