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几个卡伯尔电动车DC-DC转换器,发现都是输出电容爆浆

楼主(2025-07-20):
要到几个电动车DCDC转换器,36-80V转12V I0A,
发现都是输出电容爆浆,看样子厂家在耐用方面设计是不是有问题。

不知是不是电解电容ESR太高引起,淘了几个固态电容换掉。

再补张背面图,电路看起挺简单的

网友:
确实是够简单的。话说电容质量不行?还是?

网友A:
半桶水二把刀的设计和制造,完全买考虑可靠性,寿命。认知浅薄,唯利是图。
功率管绝缘导热就没考虑材料导热性能,这东西估计导热率就0.15.
电容器,现在开关电路频率动不动上百千hz,甚至上M,电解电容器完全够不着这高频,发热大等效电阻大,容量下降非常厉害,输出纹波非常大,发热厉害

网友:
感谢分享,多学习,多提高

网友:
设计有问题,我电动车的也是这样坏了,换个电容又能继续用

网友:
应该是工作频率较高,电容过热容易坏。

网友:
故意这样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桶水二把刀的设计和制造,完全买考虑可靠性,寿命。认知浅薄,唯利是图。
功率管绝缘导热就没考虑材料导 ...

分析的很到位,现在电动车配件都很廉价,基本上到点就坏。

网友:
看上去还是中规中矩的。那个1000uF 25V应该是固态电容。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了,但不知道这产品有更好的吗?

网友:
这电容就是要用好的。

网友:
电容怀孕了

网友:
设计、用料拿捏妥妥的,到点就坏

网友:
厂家为了降低成本,电容都用这么小的,耐压值也不高。

网友:
应该选用高频电容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这样的电源DC-DC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轻松挣一笔。

网友:
这内部也太简洁了点

网友:
原理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