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有5262一个电池组坏,刚好拆下来组手机锂电池用。

楼主(2025-07-21):
大有5262一个电池组坏,一个三洋大红包0V救不活,防了两三年没充电其中两节一量刚好有3.9V,三洋的大红袍还是质量不错的,刚好拆下来组手机锂电池用。

网友A:
说质量好吧有一个0v了,说质量不好吧两三年没充电3.9v,矛盾啊!

网友B:
大红袍啊,哈哈;你不检测一下内阻,就组合在一起使用,不太好吧;某宝上有电池盒,装在里面更美观。

网友C:
并那个线粗大,怎样焊接的?

网友:
用动力型的

网友D:
左边电池皮下变了点颜色

网友:
手机外置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并那个线粗大,怎样焊接的?

先把电池和线都上好锡,再快速的焊上去

网友F:
用了这两个电池就是大哥大了吧

网友:
正好 废物利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质量好吧有一个0v了,说质量不好吧两三年没充电3.9v,矛盾啊!

是很矛盾,一颗2V伏多用平衡充救活过一次,在循环一两次就挂了直接降到0V,其他两颗放两三年还有3.9V ,所以很搞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红袍啊,哈哈;你不检测一下内阻,就组合在一起使用,不太好吧;某宝上有电池盒,装在里面更美观。 ...

忘记用电桥测量了,反正是闲置电池,随便组一下,网上卖的电池盒质量都不怎么好,质量稍微好一些的电池盒价格与运费都较高,本来想买松下26650与电池盒组一下,刚好看见有两颗18650大红袍闲置,用最低成本随便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边电池皮下变了点颜色

电池皮变颜色是焊宝牌焊膏渗透进了电池皮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那个线粗大,怎样焊接的?

并联电池用的2.5平方粗铜线,2006年65元买的45W思拓牌936焊台,发热芯用深圳白光1323不锈钢芯(发热芯不锈钢容易发热氧化变粗),烙铁头用GOOT 60W 外热烙铁头C头改成内热C头,改好的烙铁头热熔相当大,开350度一碰粗铜线和18650锂电池极片马上就化锡,太好焊了,用这个烙铁头拿电磁炉带铝散热片的整流桥和场管也是很轻松拆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把电池和线都上好锡,再快速的焊上去

那都是电池极片和线上好锡再焊,电池并联线中间露出的铜线没先上锡是用辅助夹夹住焊接线皮受热容易变形夹不住,所以焊到电池上不松动容易上锡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了这两个电池就是大哥大了吧

组几颗进口电芯26650才算大哥大,两颗18650平均一颗1500mah并联只有3000mah。

楼主:
旧手机改直供电,停电了,用这个闲置18650组的电池包供电。

网友:
废物利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并联电池用的2.5平方粗铜线,2006年65元买的45W思拓牌936焊台,发热芯用深圳白光1323不锈钢芯(发热芯 ...

我就是想看看楼主的焊接工具,楼主回答真是想我所想啊。上面有个坛友回答说先把电池和线上锡,这个谁不知道呢。65W烙铁真是厉害,我65W的外热烙铁没调温,烧得黑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想看看楼主的焊接工具,楼主回答真是想我所想啊。上面有个坛友回答说先把电池和线上锡,这个谁不知 ...

进口60W的goot外热电烙铁也用过,加了台灯用的可控硅还是没有936恒温焊台好用,所以把闲置goot外热60W C型烙铁头改成936内热烙铁头使用,改完热熔相当大非常好用,配合45W936国产焊台开350度至380度左右焊1860电池加2.5平方粗铜线非常轻松,基本用不到45W满功率焊接,你实在喜欢用外热烙铁可以买个老式台灯调光用的可控硅开关串到外热烙铁上,这样不容易烧黑烙铁头,焊锡一定要用63焊锡,也可以买焊铜铝的焊锡丝或铜铝焊锡膏,这样焊18650电池排线导线也比较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