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又是智商税!!难道遥控器发展到这一步了吗?起码的通讯器件都省了?

楼主:
难道遥控器发展到这一步了吗?起码的通讯器件都省了?

网友:
挺多件了,我上次拆移动高清盒子那个遥控器几乎没有周边,,,整合度相当的高

网友A:
D1是红外二极管吗?

网友:
这估计是正经遥控器,可别误会它。

网友:
高科技发展快。

网友:
通讯器件?
是指红外发射管吗? 这个不是红外遥控,是无线遥控,用的315/433MHZ发射和接收的。

网友:
单发射不需要那么多零件

网友:
那个8脚IC就是啊,你还要啥?

网友:
你这个还算多的,好多遥控器就一个块子,都集成了

网友:
这有点像那个卷闸门的遥控器 他确实就是这个样子了

网友:
这种一般是走433Mhz无线电信号的吧,背面有没有印制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是红外二极管吗?

一个红色的指示灯而已

网友:
LZ说所的通讯器件是什么?对于这种遥控器,其结构是越简单越好,早些年还用2262 做发射芯片,需要自己定义编码,现在这种属于学习型,只要一次录入就可以用了,有学习功能,操作起来比以前方便, 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现在这种遥控器价格很便宜,5块钱之内就能买的到。

网友:
有IC啊,不都是这样吗,晶振433,更换晶振可以适配对应的频率。

网友:
板子做工还可以,12v小电池供电的吧

网友:
估计是卷闸门的遥控器。

网友:
这不算智商税吧,复制型的,用来复制其他的遥控器,挺好用的呀。

网友:
你是指那一堆线圈电容组成的发射电路吧 现在的遥控芯片确实是省掉了. 已经集成了. 跟汽车遥控器差不多.

更新:  我上午刚回复过这个帖子 , 微信短视频就推送了这个....

网友:
不就是一个433遥控器嘛,不都长这样子

网友:
看着不像红外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