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一个米家直流变频风扇Pro放置充电宝的配件

楼主:
米家直流变频风扇Pro买了半年了,平时用充电宝来供电,但充电宝不好放置,闲鱼有用3D打印机打印件,但定做要20多元。于是,我在PDD购买材料自己做一个,共花费5.22元。其中用于套管的40mm联塑直通管用粗和细的砂纸打磨内壁(差一点不够大),并用AB胶粘贴,效果不错。

网友A:
我以为这么大个风扇,是用AC220的呢,原来是用5V供电的;话说,这么加个置物盒,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风扇原来需要外接电源才可以用,那就想办法加一个220V变5V的开关电源,岂不更好?

网友B:
为什么要套在柱子上?盒子底部用纳米胶一粘不就行了

网友C:
用充电宝供电,然后充电宝的电用完了又得给充电宝供电,这样不是更麻烦吗?
为何不直接用电源直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充电宝供电,然后充电宝的电用完了又得给充电宝供电,这样不是更麻烦吗?
为何不直接用电源直供? ...

充电宝方便大范围移动,如果不移动偶尔也用充电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这么大个风扇,是用AC220的呢,原来是用5V供电的;话说,这么加个置物盒,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风扇原 ...

应该不是5V,应该是12V,我是直流扇X1,有改装件接个TPC母口,需要支持快充的充电宝经过诱骗出12V给风扇供电,这样就不用插220V拖着个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5V,应该是12V,我是直流扇X1,有改装件接个TPC母口,需要支持快充的充电宝经过诱骗出12V给风扇 ...

谢谢,我明白了。看来这个电扇很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明白了。看来这个电扇很省电。

新款没了解没接触,他们说直流很省电,无极变速。平时夜晚我喜欢开自然风模式,模拟忽快忽慢的自然风,而且没有一点声响,类似微风存在。

网友:
220V给充电宝充电,然后充电宝升压给风扇供电,费充电宝还多费电。
图方便好看,不如把电池内置到风扇立柱里头。

网友E:
这个风力很感人吧

网友:
很好奇充电宝供电能连续吹多少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风力很感人吧

不会比220V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充电宝供电,然后充电宝的电用完了又得给充电宝供电,这样不是更麻烦吗?
为何不直接用电源直供? ...

移动风扇在家里的应用场景还是很多的,谁用谁知道

网友:
这立柱里应该容得下几节18650或217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明白了。看来这个电扇很省电。

现在直流电机都很省电

网友:
野外使用很不错,就是风扇大了点,用台式的改造下

网友:
风扇不错,就是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套在柱子上?盒子底部用纳米胶一粘不就行了

方便冬天收纳到盒子。

网友:
立柱里面塞电池更方便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