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VIVO S7手机换屏幕为纠结选择换拆机大老化烧屏原装屏

楼主(2025-07-21):
大姨子的手机,说不能用了,到手目测大概率是屏幕损坏了。
因为该手机有屏幕指纹,考虑到性价比,选择了拆机的老化屏。
这样指纹功能和距离感应功能能保留。
注:LCD屏会缺失以上两种功能。

到手,没电,充电后发现屏幕右上有奇怪纹路。

当时不知道型号,得先拆机先。

分离后盖。

哦豁,修过的机器,有残留胶水存在。

经过型号确认,电池型号 B-N8

通过该型号确认为S7。然就是找客服确认屏幕型号,发现该手机有屏幕指纹,如果换成LCD屏,便宜,但是会缺失该主要功能。
所以告知大姨子为保留其功能就选择拆机老化屏。

等待到货期间,先进行前期拆解。

拆解过程发现右上屏幕果然有损坏痕迹,之前刚拿到手机没注意。

拆掉中框后,还要拿掉盖板。

卸下电池,发现居然有导热铜片管?这。。

到货屏幕,先连接手机进行初次测试。

初测能够指纹解锁。

装机。

整机样式。

测试下用指纹解锁,不太好抓拍。

继续封胶

然后就是胶水干后进行残留污渍清理。

重新上橡皮筋

就是老化严重。有很深的刷抖音印记。

但是其他功能OK

估计背胶打的不够,还是因为电池有些鼓包原因,感觉有缝隙。

不管了,反正当备用机用,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还是修手机好玩。

网友:
初见LCD烧屏,以前是三十年前14寸CRT烧屏,手机屏幕能烧到这样,难道是传说中的鸡场屏

网友:
手机都能修,利害

网友:
楼主皮条拉得好

网友:
vivo也是质量可以的

网友:
烧成这样,也是少见

网友:
都拆开了,不把电池也一起换了

网友:
传说中的鸡场屏

网友:
好像这个指纹也是个摄像头。

网友:
说是老化的屏,但看上去还是很好。

网友:
烧屏了,我的手机也有点儿烧屏

网友:
后盖彩虹珍珠色是蓝绿厂强项,刘海屏适合蓝背光LCD,红绿荧光像素,DC无频闪调光。

网友A:
这标题没太看明白呢
大老化是老化过度的意思呗实际确实烧屏很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标题没太看明白呢
大老化是老化过度的意思呗实际确实烧屏很严重啊 ...

哦,就是烧屏严重的意思。

网友:
这是玩儿到了什么境界,屏幕会有这样的残影?

网友:
楼主以前是修人的。

网友:
这皮条拉得不错。。。杠杠滴。
不顺便把电池也换了?省得下次再拆机

网友:
维修不错,又可以再战

网友:
我的旧手机拿来用的话,主要用途就是电子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