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内机显示板更换白色发光LED求助

楼主:
空调机内机显示板如下图所示,该显示板原LED为红色LED,较难看,想改成白色的发光LED,原红色LED电压为1.8v (20ma的时候),白色发光LED为5v工作电压(20ma),我该如何修改电路才能适合安装,简单绘制了驱动电路,原电路是74HC164D驱动,工作电压为5V,原理图详见下图所示,观察原电路每个LED都有100欧姆的限流电阻。

网友:
白色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压在3.1-3.4伏吧,没有5V那么高。限流电阻你可以不装上去试一下。

网友:
难看与否好像不是电子爱好者应该考虑的事儿啊

网友A:
我猜应该可以直接换,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应该可以直接换,不用改。

电压不够,驱动不了,白色的LED电压高一些的,原来红色的LED是1.8v,白色的要2.6v

网友:
164输出端也是5V电压,限流电阻只是给红色LED分担一些电压,你可以直接用白色换下试试,如果不够亮再改限流电阻,正常应该不用换限流电阻,白色的本来就比红色的看起来亮

网友B:
我觉得红色的更显眼,白色的除了亮好像没啥优势啊...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网友:
直接换上试试,不行再逐渐减小限流电阻,直到亮度合适。

网友C:
红色换白色,哪有那么多讲究,直接换就行了,有没有想过红色LED的限流电阻是100欧姆而不是其他值,100只是为了方便,换成50或是500,不会有太大影响,至于说白色电压要5V,那是没有根据的。

网友:
不要被楼主骗了,他是逗大家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红色的更显眼,白色的除了亮好像没啥优势啊...

我都嫌太亮刺眼关掉,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换白色,哪有那么多讲究,直接换就行了,有没有想过红色LED的限流电阻是100欧姆而不是其他值,100只是 ...

看图,有图有真相

网友:
不能吃太饱啊

网友D:
这个灯点亮后是显示啥?对应面板功能键指示灯吗?为啥一个模块有两组LED灯,能否只焊接一组说不定就可以驱动LED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灯点亮后是显示啥?对应面板功能键指示灯吗?为啥一个模块有两组LED灯,能否只焊接一组说不定就可以驱 ...

点亮是制冷、制热、定时、睡眠模式。原厂设计是2组LED并联点亮,颜色是红色,有点偏橙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个膜

R,G,B。。。。。。

网友:
百度了一下,白色发光二极管工作电压一般在3.0~3.6V,你这个工作电压需要5V,会不会是两只串联的。

网友:
网购时让客服提供一下性能参数,比较保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