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有没有大佬知道Z790或者B760吹雪的BIOS芯片在哪

楼主(2025-07-21):
我找了半天,几个八引脚的芯片好像都不是BIOS芯片啊?只有一个型号是AI1315 的芯片上丝印有"BIOS"字样,但那个也不是八引脚啊

网友:
一张图也没有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上大图,让大神帮你找

网友:
如果有大面积装甲解热片,那就在散热片下面,一般在CPU附近。

网友A:
BIOS也不一定是8脚的I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也不一定是8脚的IC啊。。。

对啊,我还见过16脚的。

网友:
除了在右下角还能在哪,都在cmos电池附近

网友:
应该提前在网上咨询补一下,不要蛮干

网友:
是不是还有双bios芯片一说

楼主:
找到了大佬们,原来官方手册上就有位置

楼主:
就在第二个PCIE插槽上面,但是新问题来了。实际上我看主板,这个芯片几乎贴在pcb上,夹子根本不行。难道只能拆焊了吗

网友:
边上有个插线座啊,应该有引脚定义,可以插线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第二个PCIE插槽上面,但是新问题来了。实际上我看主板,这个芯片几乎贴在pcb上,夹子根本不行。难道只 ...

除了架子还有焊线啊,细铜丝焊接出来到板子上或者夹子跟处

网友B:
看到BIOS芯片上的9P座没?那个就是可以在线读写的座子
你需要一个这样的在线读写转接板就可以在线读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BIOS芯片上的9P座没?那个就是可以在线读写的座子
你需要一个这样的在线读写转接板就可以在线读写了

感谢大佬,一直不知道旁边那个针脚是干嘛的。今天长知识了

网友:
法 裸板 图 ,  是个 贴片 8 脚 , 一般 都是 xx25  xx256 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