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损改电助力自行车的一种电池包安装方式

楼主(2025-07-21):
无损改装,比较完美,基本不改变自行车的外观和结构,安装简单,拆电池容易。36V9.6AH,由20颗LG21700电芯2并10串组成,电池包非常紧凑小巧,1.6kg重,三围15-12-5cm。

网友A:
摔一下会不会起火?

网友:
轮毂是电动的吗?

网友:
当心屁股着了

楼主:
是啊,是后轮毂电机。

网友B:
好精致的电池包,只是这种车子就不是给长途骑行用的,骑长了屁股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摔一下会不会起火?

那那么容易起火。起火的基本是用劣质电芯或电线布线不规范引起的。

网友C:
下车是不是电池包也得取下来带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车是不是电池包也得取下来带走

肯定啊。不作交通工具休闲骑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D:
这种车子挡泥板都没有,遇到下雨或者烂泥路,一圈下来,背上全是稀泥巴,如果是黄泥,那画面......

网友E:
一直想给我山地车换个发电花鼓。。。。

网友:
看他是弄的后轮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想给我山地车换个发电花鼓。。。。

当初骑自行车上下班时候也有这个想法,也搞到了发电花鼓,但传统的发电花鼓,没装到车轮上的时候感觉阻力挺大的。
后来就卖了,没装

网友:
实用,但是如果在夏天的太阳下暴晒有没有自燃风险啊?

网友:
原厂电池包是怎么安装的???这个车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车子挡泥板都没有,遇到下雨或者烂泥路,一圈下来,背上全是稀泥巴,如果是黄泥,那画面...... ...

哈哈,遇到过一次您提到的下雨的情况,发生在我身上,离现在近二十年了
那时候还在上学,骑车回学校,遇到同学也要回学校,赶上来大雨,驼着同学猛蹬啊,
回学校后,雨也几乎停了,同学后面从上到下很直溜的那么一大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精致的电池包,只是这种车子就不是给长途骑行用的,骑长了屁股受不了。 ...

看手机视频上那帮骑自行车旅行的,好像换车座的也没几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那么容易起火。起火的基本是用劣质电芯或电线布线不规范引起的。

还是注意安全,有些锂电池先天缺陷
好些电动汽车不也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车子挡泥板都没有,遇到下雨或者烂泥路,一圈下来,背上全是稀泥巴,如果是黄泥,那画面...... ...

都有这个手艺了,再加块挡泥板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