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是什么基准?一般不是399吗,这个却是5个脚的

楼主:
一般不是399吗,这个却是5个脚的

1902那个是基准

网友A:
音响圈里玩几N铜,水电火电,表圈玩啥!h哈哈

网友B:
我的答案肯定没错,但是肯定也不对
老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响圈里玩几N铜,水电火电,表圈玩啥!h哈哈

可多了,可以玩1.5V电池供电,可以玩锂电池供电,可以玩9V电池供电,可以玩基准,可以玩手动档,可以玩自动档,可以玩刷机,可以玩较准次数,可以改9999字,可以玩刀刀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答案肯定没错,但是肯定也不对
老基准

哈哈,这个我也知道

网友:
这个有点老

网友:
基准老登

拆了就知道

网友C:
关于“三个代表”的调侃,上级下来检查,老百姓问,不是三个代表吗,怎么来了4个人?大队干部解释到:另一个是司机。照这个说法,你的第5脚是外壳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三个代表”的调侃,上级下来检查,老百姓问,不是三个代表吗,怎么来了4个人?大队干部解释到:另一 ...

哈哈,真的不是啊

网友:
3455A原先的基准板子11117A采用399,后来的11117B采用这个特别的1902-0926,难道它比399好? 还是这只是降本增效(当年有这个名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