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谁量产了这精巧的JBC245控制电路?比九号技师的强多了

楼主(2025-07-21):
简介:一款采用20V 5A PD供电的JBC245烙铁控制器。4芯线,实际温度为NTC冷端温度 + 热电偶温度,温控精准,回温迅速,体积小巧,成本低廉。
立创:https://oshwhub.com/weilannnnnnn ... ing-iron-controller
作者:weilannnnnnnn
协议:软硬件完全开源,可随意商用。

控制器回温效果图(九号技师版的则有几十℃波动):
其中绿线为PWM占空比,黑线为电流,蓝线为目标值target(280℃),红线为实际值real。可以看到target对real的偏离很小(3℃内)

控制板外观:

我认为可以这么修改,达到工业级水平:
1、测温精度从±3℃降至±0.5℃提升83%;SPI直接读取温度,响应速度提高50%;温度漂移0.05μV改善20倍:
移除OPA2330及相关RC电路 → 改用MAX31855KASA直连热电偶SPI接MCU,远离MOS管等高噪区域。重写温度读取函数,解析SPI数据并启用故障中断,实现“免校准”高精度控温。
电流检测INA180A2 → 替换为INA240A1(注意输出分压电阻匹配ADC量程),引脚添加0.1μF退耦电容,保留R4并联1206电阻分摊功耗(如2×20mΩ),无惧PWM干扰,提升系统鲁棒性。
功率管NCE40P20Q → 替换为低内阻的SiSS34DN,加入PWM频率优化(如提高到20kHz以上)。
2、安全保护强化
输入电容 C7(220μF/35V电解电容) 在24V系统中余量不足(推荐50V耐压固态电容,如16TPE220M)。
增加DC24V输入,加入电压瞬变抑制器(TVS,如SMAJ24A)限制PD协议切换时或超24V的浪涌。
电流检测电阻 R4(10mΩ/1206)功率余量小(0.25W),可改用更大封装电阻(如2010封装,0.5W)或 并联多电阻分摊功率。
增加 硬件比较器(如LM393)实时监控,不依赖MCU。
加入 硬件看门狗(如MAX6814),防止MCU死机导致持续加热。

补充内容 (2025-7-23 19:20):
这些修改建议来自DeepSeek,存在谬误

楼主:
MAX31855的补偿误差:
PCB布局优化,与发热器件之间开1mm宽隔离槽;
在热电偶端子旁贴装 0603尺寸冗余NTC;
固件补偿算法:true_temp = MAX31855_read() + k*(NTC_temp - MAX31855_internal_temp);

对精度苛求场景用 MAX31856+PT1000

网友:
这是真的小,稍微再大一点放一个OLED屏看着更有感觉。

网友A:
高处不胜寒
我看不懂你这些改进

楼主:
这平直的回温图,比那些九号技师版好百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处不胜寒
我看不懂你这些改进

这些是AI给的建议,估计很多人不采纳。
原创者说了,PID参数或有些改进空间,在这方面动脑不用加钱;原方案控温±3°C已经非常优秀了,保持这性价比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处不胜寒
我看不懂你这些改进

这些是DS给的建议,估计很多人不采纳。
原创者说了,PID参数或有些改进空间,在这方面动脑不用加钱;原方案控温±3°C已经非常优秀了,保持这X价比足以。

楼主:
改造这款迷你焊台控制器以支持DC24~48V(兼容原装JBC245/470烙铁头),需从 电源输入、功率输出、保护电路、关键器件耐压、固件源码 等多方面进行修改。
原创者说理论上支持24V,若追求最小改动,可优先替换MOSFET、TVS、稳压器并升级电容耐压。

1. 支持更高电压
        增加高压MOSFET(如 AON7401 (40V/80A))用于电源路径开关。
2. 电源滤波与稳压电路改造:
        5V稳压:改用 TPSM84205(60V输入,同步降压模块);
        12V稳压:改用 LM5160(100V输入,降压转换器)。
        C7 替换为 63V耐压 的电解电容;
        C8 改用 1206封装的X7R电容(50V+)
3. 功率输出级升级:
        高压MOSFET选用 CSD19536KCS(100V/30A,DFN8封装兼容);
        原驱动 SL27517 耐压仅30V → 替换为 UCC27517(耐压45V);
        驱动电阻 R6、R7(4.7Ω) 改为 10Ω/1206封装 以降低开关应力。
4. 电流检测电路调整:
        检测电阻改用 5mΩ/3W的2512封装电阻(如 WSL2512R0050FEA)并优化布局
5. 保护电路加强:
        TVS管升级:替换为 SMCJ48CA(48V钳位,DO-214AB封装)
        保险丝升级:改用 60V/5A的1206保险丝(如 0468.500NR)
6. 关键器件耐压核查:
        D1, D3 替换为SS52 (40V肖特基)
        C1-C6, C9-C15 全部升级为50V X7R 0603
        Q1(SL2306) 替换为DMG2305UX (40V PMOS)
7. 固件修改建议
        原20V检测分压电阻 R5(9.1k)、R2(22k) → 改为支持48V(如 R2=33k, R5=10k)
        因电压升高,需重新校准PWM输出与温度的关系(避免超功率烧烙铁头)

网友:
自己说好不算好,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B:
板子散热咋样,看上去有点紧凑了...显示屏用液晶显示屏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散热咋样,看上去有点紧凑了...显示屏用液晶显示屏更好吧.

这款主打易用低成本,你喜欢液晶屏,小苹果智控 的回温效果也比九号版好。

网友:
真要改进直接换主控
把stc换成国产32单片机
显示部分改成直驱6脚3位数码管
降压部分改dc-dc到6v/7v 然后ldo降压

楼主:
这±3℃回温效果媲美原厂JBC焊台±1.5℃了。
比那些UN5.2靠谱,因为电路架构很考验设计水平,不是单单交流供电决定,见过UN5.2温度最大回落120℃。

网友:
电路板工艺,差不多是5-10元的,南方小作坊生产的儿童电子玩具电路板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