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小山拆解:拆根洗手池下水管,更换长管后就通畅啦

楼主(2025-07-21):
办公室老大交待——公共厨房的洗手池有一边不能用了,会漏水。
谁让俺平日里拆修器件最多呢,那这活必须我上,不废话,干就完事!!!

检查了一下,惊讶地发现在这个漏水的洗手盆下方放着一个塑料脸盆。
一打开水龙头,刷过洗盆的水就哗哗掉到盆里,而且热天又发酵了一个周末,那味道。。。简直不要太酸爽。

仔细看后,原因是左边池子的下水管太短了(约60厘米,靠近下水口位置还有破损,真是夜雨偏逢屋漏啊),无法拉到排水管的收集孔,所以不能像右边池子那个正常下水。

领导授意后,弄来一根约1.2米的排水管,虽然外壳加内部钢圈的强度不如原来那条短的那么坚挺,但是起码人家可以正常用啊,够LONG呢。

那试着用新管子把老管子替换,结果发现还是漏水,无论是否将与新管子配套的垫片放入。

在仔细对比与观察后,决定沿用原来管子的密封垫片,而且没有生胶带也利旧。

电工胶带用在卡扣外缘及水管交界上,因为内垫片与生胶带应该基本满足需求。
外裹上这个黑色电工胶就更保险点(谁让俺没有生料带了呢)。。。

最后又将管子拉得尽可能直,通往远端的那个下水口,把右边水槽的管子接到左边下水口上,让水流以一定坡度/斜率排放。

总算不漏了,也可以正常用了,拍个短视频检查检查效果,顺便也向领导报告维修进度,继续搬砖做牛马去。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A:
为了利用空间,墙面排水管安装的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利用空间,墙面排水管安装的太高了

的确,不过这里是前公司租用办公的时候弄的,为了方便下水管连接到洗漱间排水,所以打得那么高。
不过如果直接走地面地漏的方式,可能又担心堵塞回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利用空间,墙面排水管安装的太高了

所以水管弯的厉害也影响下水速度

网友:
pvc管口太高了,影响下水,还容易堵。

网友:
老谭酸菜面,酸爽。

网友:
就这?还不如农民家手艺

网友:
下水管装的高不说,弯头口部留的高度又低了,

网友:
之前家里厨房也是漏,检查是油污挂壁太厚,清理好通畅了

网友:
之前家里厨房也是漏,检查是油污挂壁太厚,清理好通畅了

网络延迟,点了没反应,再点就重复,不知道是网络还是网站的窍

编辑说明,避免误解

网友:
管子太长了,用一段时间还得坠下来

网友:
穷人办法多

网友:
又省一张大红版

网友:
这手艺有待提高

网友:
多才多艺,领导喜欢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