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明装118插座买那种比较好?

楼主(2025-07-21):
118插座的优点是模块损坏,可以维修,

但是德力西的118插座,几个模块竟然是连在一起的,

国际电工的质量似乎又不大好,
118明装插座买那种比较好呢?

网友:
正泰公牛德力西松下都有独立模块

网友:
用质量好的,到时候坏了就换。

网友A:
买的是这种公牛的,不过模块好像也是一批一批的货,有点不通用

网友:
国际电工的也就可以了,没有你说那么差,德力西的贵不少

网友:
只能建议你不要买那种太薄款的

网友:
买贵的吧,贵的肯定有贵的道理,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稳不落,台湾的牌子,质量绝对过关,价格也高点

网友:
国际电工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是这种公牛的,不过模块好像也是一批一批的货,有点不通用

公牛的模块是不是比较贵,这种一个好像接近8元了

楼主:
国际电工塑料件明显薄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牛的模块是不是比较贵,这种一个好像接近8元了

有点小贵,弄红包一个一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不落,台湾的牌子,质量绝对过关,价格也高点

稳不落用的人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小贵,弄红包一个一个买的

哪里搞红包?

网友:
太便宜的估计不阻燃

网友C:
我家换了很多国际电工,没有问题。只要不插热得快、电炉,绝对没得问题。2000W的烤箱用半小时插头有一点微热,也就是差不多额定10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换了很多国际电工,没有问题。只要不插热得快、电炉,绝对没得问题。2000W的烤箱用半小时插头有一点微 ...

国际电工塑料明显差很多啊

网友:
1.5元买个三位底合订上,上面3个插座随便你怎么样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换了很多国际电工,没有问题。只要不插热得快、电炉,绝对没得问题。2000W的烤箱用半小时插头有一点微 ...

家用,还是好一点的,没必要差那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