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九木大大大风力手持风扇F2601

楼主(2025-07-21):
电机功率5w,在同类小风扇当中是比较大的,所以风力也是比较大,就是电池有点拉才1200毫安,还有就是反人类设计长按才能开机,也不知道是啥主控没查到信息。

网友A:
最烦人类的设计是只能单按,开、低、中、高、关,如此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烦人类的设计是只能单按,开、低、中、高、关,如此循环。。。

这种一个开关的小风扇不是一般都这样吗

网友:
能不能把人吹走?

网友:
不能把人吹走,估计能自己飞走

网友:
这产品不错啊,看着像无刷电机,电池不虚标,外壳同样标的1200,很好了,比一些标两三千,但拆开电池可能1500的好多了

网友:
这电池看着不错,标1200,没虚标。

网友:
价钱到位电池差点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感谢分享,多学习,多提高

网友:
戴头上能飞走不

网友:
长按,防误触机制,也算是好事

网友B:
这电机有5W吗? 大风吗?
有些比它大的都只标4.5W

网友:
做工不错,风力过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有5W吗? 大风吗?
有些比它大的都只标4.5W

实测有的

网友:
看起来还行吧!

网友:
九木大风力手持风扇用的不是无刷电机。

网友:
这还不错,,长按是外出时防误触,,换颗东磁2600,续航有长了。。谢谢分享

网友:
貌似锂电池没有加保护板

网友:
还是以前的质量好

网友:
风扇挺小巧,看着不 错